600l 为什么这么少

楼主(2015-10-23):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2NzU3OTg5Ng==.html?firsttime=48&x

好不容易 在YouTube  找到一个视频
根550l  比起来  都差在哪里
12s  比6s暴力很多吗

想入大机   700是买不起  想在  550l    .600l中选一个  纠结中    请感受指引方向

楼主:
打错啦   请高手指引方向

楼主:
还有  大机  和450l  又差在哪里  我只知道  450好像升力小

网友A:
玩550L和700L因为电池通用,同理,500L和600L电池通用。比较推荐550L,以后700电池通用是一方面,机身结构也类似。用一个电池飞,方便吧。两个电池有时候有点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玩550L和700L因为电池通用,同理,500L和600L电池通用。比较推荐550L,以后700电池通用是一方面,机身结构 ...

正解 600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C:
我也是纠结了好久,最后还是决定入600L了。                一是550和600在亚拓这所有配件价格几乎差别不大,有些甚至通用。              二是700光套机价格就比600高了近2000,配件价格也是高出许多,600和700同属于大型机,感觉600还是实惠些的。600用的12s动力而且马达功率也比550的高许多,这样不但暴力而且对电调压力小。                   我买来不是为了飞3D,想改成无人机玩,3D的话相信600也比550暴力,唯一缺点就是一次用两块电池不方便。如果不打算入700,那600就是很好的选择了。               还有一点就是700用的电池虽然和550通用,但价格确实是硬伤,就以格氏为例,两组6s5300的电池可以买三组6s3300了,多爽一组电我感觉挺好的。总的来说就是感觉600是用550的价格买到了700的性能,个人感觉~

网友:
关于机身结构吧,反正我没听说哪个600炸鸡的是因为机身结构的…倒是700有好多是因为结构问题。。。

网友:
除了對 YT 有品牌執念外,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入 600L
550L? 那個叫論外

哦,別說我黑 YT ,我手上還有六架 YT 的機子

网友:
嘿嘿,谁规定机子就不可以黑的?想黑就黑:-)

网友:
支持楼主入600l,反正会升级120a,预收80a,909794769

网友D:
600L? 前面那两个舵机座就很能说明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00L? 前面那两个舵机座就很能说明问题。。。

不就是那俩舵机离电机近了点吗,设计飞机的人比你懂得多,既然他们敢这样设计就说明没问题,我也没听说哪个是因为那俩舵机炸鸡的

网友:
600L是好机,如果原厂标配FBL旋翼头就好了,500L+600L的搭配也很不错,况且600级的推重比,比700有优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纠结了好久,最后还是决定入600L了。                一是550和600在亚拓这所有配件价格几乎差别不大 ...

其实700电池不算硬伤,真硬伤是耗电量,想飞10来起落电池或电站都会压死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700电池不算硬伤,真硬伤是耗电量,想飞10来起落电池或电站都会压死人。

油改电超级电趴   144V 40ah锂电144V直流电,直接能插开关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那俩舵机离电机近了点吗,设计飞机的人比你懂得多,既然他们敢这样设计就说明没问题,我也没听说哪 ...

那你就买啰,敢这么设计就没问题,这个逻辑也够可以的。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丰田怎么来着? 哪个设计车的不比你懂得多,敢这么设计肯定没问题。。。
离电机近不是问题,但舵机那么放就很有问题,好好把几何学了再上来。。
不过对你来说,能用就行了,那也就没问题了,那玩意确实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那你就买啰,敢这么设计就没问题,这个逻辑也够可以的。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丰田怎么来着? 哪个设计车 ...

虽然短期内买不了550以上的大机 但是一直在关注 也跟楼主一样很迷茫 请问龙前辈 啥机好 完美的 屌丝能用得的起修的起的 550L说是太重 X5又有些小 5.5说是侧板不行 咋办呢?其他牌子的配件是不是很贵啊

网友:
600级的可以做700级所有的动作 费用和700比也要低一些  楼主可以选择logo600sx  这级别最好飞的了

网友:
600L挺好的,我当时也想买的,后来想想自己有600E了,就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虽然短期内买不了550以上的大机 但是一直在关注 也跟楼主一样很迷茫 请问龙前辈 啥机好 完美的 屌丝能用 ...

两全其美的机器是没有的,550以上的机器要省钱就得少炸。
拿600当450用,谁都炸不起。宇宙牌肯定是性价比无敌,不然不会那么多人飞,但讲究起来,宇宙牌差太多。(价格在那摆着呢)
国内600的选择很少吧? 宇宙550/600, 雷虎X50(配件贵/难买),X5, KDS5.5,SB570。剩下的机器上哪里弄配件?

网友H:
550L机子太重,我都有点想改装成600了,但是电池问题投入不少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纠结了好久,最后还是决定入600L了。                一是550和600在亚拓这所有配件价格几乎差别不大 ...

哈哈  这个答复 我很喜欢   谢谢
我也认为  600L是   用 550的 价格 买了  700差不多性能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你就买啰,敢这么设计就没问题,这个逻辑也够可以的。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丰田怎么来着? 哪个设计车 ...

反正不管推出什么机都有人骂,真正的高手什么机都可以飞的花样百出。这东西就是众口难调,你觉得设计不好不代表不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两全其美的机器是没有的,550以上的机器要省钱就得少炸。
拿600当450用,谁都炸不起。宇宙牌肯定是性价 ...

穷B的选择大概只有X5了吧 可是我一直纠结于X5比正常的550还小了那么一点 但好像只有X5是最经济实惠的 精度好质量高 配件现在也好买了 其实挺喜欢550L 600L的 但看了他们的说法 胆怯了
实在不行那就只能攒钱了 用手上的富力465练习 直接越过550级 直奔X7了 看起来700级的飞机似乎没这么纠结吧  亚拓700L 泰世X7 KDS7.2 SAB700 似乎也就这几种  穷人选个X7应该不错吧 价格不算高 精度也好吧
随便聊聊 呵呵 感谢龙前辈的指点

网友:
支持20L,可以考虑 LOGO 600SX 。

网友:
引用 网友H:
550L机子太重,我都有点想改装成600了,但是电池问题投入不少阿

沒得搞的, YT550L 搞一堆特規,就是不想讓你改 600
試問,馬達 KV 齒比都不能更動的機子,你怎麼上 600?
直接改尾管跟槳?那可是燒馬達電調的節奏

600L 就更別說了,也是同一招,整架機子重到不行
一架 600 離地要 4KG 是怎麼著? YT 電池就這麼耐用就是了?

雖說錢是別人的,但看到有人要入那個坑,總忍不住出個聲提醒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不管推出什么机都有人骂,真正的高手什么机都可以飞的花样百出。这东西就是众口难调,你觉得设计不好 ...

那你觉得好用就用呗。真正高手没刹车的车照开不误。。
我不让你用了吗?钱包不是在你口袋里吗?
然后那个设计不是我觉得不好,你觉得好是因为你不动脑子。
忘记了,宇宙牌,宇宙第一。。。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穷B的选择大概只有X5了吧 可是我一直纠结于X5比正常的550还小了那么一点 但好像只有X5是最经济实惠的 精 ...

700级,机器不烧,烧的是设备和电装。
电调就贵得一B了,然后电池/充电器。像我这样的穷B飞飞航线还行,3D飞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 600高不成低不就

哈哈  不高不低 是有钱人 的看法阿  平民还真得  挑个纠结的  不能太贵  也不想买最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700级,机器不烧,烧的是设备和电装。
电调就贵得一B了,然后电池/充电器。像我这样的穷B飞飞航线还行, ...

看样子泰世的比较适合穷人 x5小点 费用也低些 泰世的精度也好 看来值得穷人一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油改电超级电趴   144V 40ah锂电144V直流电,直接能插开关电源

就怕飞开心了回不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怕飞开心了回不去,哈哈。

一般电池不会完全用完,大概算一下,应该能充30组12S 5000还能回家,不小心多充几组就要抛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泰世的比较适合穷人 x5小点 费用也低些 泰世的精度也好 看来值得穷人一选

泰式你居然敢说是穷B用的?没看泰式代理配件卖的贵一B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泰式你居然敢说是穷B用的?没看泰式代理配件卖的贵一B

空机看上去挺好的 那哪个性价比好呢 精度好 毛病少的是哪个 我很迷茫

网友:
引用 网友G:
空机看上去挺好的 那哪个性价比好呢 精度好 毛病少的是哪个 我很迷茫

500级到能拼个万国牌,精度不错!以上就没辙了

网友J:
600L挺好啊,我一直做练习机飞啊。  不过电装除了电机,全都要扔掉……

网友K:
引用 网友J:
600L挺好啊,我一直做练习机飞啊。  不过电装除了电机,全都要扔掉……

推荐下有什么好电装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推荐下有什么好电装

V3 100HV、DEKO 3300、3125、大银Vbar、蝎子马达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推荐下有什么好电装

750MX  K80HV KST X系列舵机

网友:
如果550和600选择的话,推荐600l,除非必须上700。
600L动力已经非常爽了。
500,600双机还是可以的,毕竟500飞行成本低,比450也高不到哪去,完全可以舍去450专飞500和600
但是如果550和700双机就有问题了,550修起来不比600便宜,那双机还有什么意义呢???
700无论是飞行成本,还是偕行,都有问题,普通轿车装700有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600L挺好啊,我一直做练习机飞啊。  不过电装除了电机,全都要扔掉……

原来电装已经很豪华了好不,

网友:
还不如买jr的e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