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大疆精灵3 4k版电机一直bb响,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5-10-24):
在一次飞行中,突然电机停转了,从30米高空炸了下来,问厂家什么原因,他说是我锁桨了,sb的厂家,锁桨我会不知道?返厂维修的话估计价格是要4000+,现在想自己维修,但是插电电机一直bb响,遥控能连接上,但是电机不能转了(电机已经修好了的),,请问大神们,电机bb响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换中心板

网友:
如果dji 电调是和一般电调一样的话   一直BB响就是 电调接收不到PWM信号

网友:
估计你这是飞控到电调的线出了问题。所以停转,所以会响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可以保修吧……如果你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可以保修吧……如果你没拆过

推卸责任,说是我自己锁桨了,发视频给他们看都没用,大疆应该改名大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卸责任,说是我自己锁桨了,发视频给他们看都没用,大疆应该改名大坑

有没有说电机BB响的问题,这两个联系一下就知道了……
只有一个电机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