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D配E51三轴陀螺仪出现方向舵与副翼仅能打左打右没反应 ...
R9D配E51三轴陀螺仪出现方向舵与副翼仅能打左打右没反应的状况

楼主(2015-10-24):
请教一下各位朋友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
乐迪接收机R9D配E51三轴
陀螺仪
出现方向舵与副翼仅能打左打右没反应的状况
但是拔掉三轴任一轴的讯号线后又都正常了
用FUTABA接收机测试则是一切正常
是否是电调供电经过R9D到
舵机
后供电不足呢?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不是供电问题,看看遥控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B(2019-12-08):
求教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