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来高手指点一下续航问题。4S 5200动力 600机架

楼主(2015-10-24):
首先谢谢您进来观看此帖子,如果您对我的问题有所体会或者知道如何分析,希望您留言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我先说说我的配置。我目前手上是朗宇4108 690KV电机。铂金30A 电调。 pixhawk飞控。电池有4S5200mah,4S5000mah.
之前有过六轴了,最近想上四轴搞搞。不想机子太大550到650之间的。

问题:1,机架是不是越大越稳,轴距越大越抗风,如果可以选600机架的话,就尽量不要选550机架。是吗?针对以上的配置选择多大的机架合适呢?

          2,这个关键问题,续航问题,如果我选择了600伞折机架的话,我算了一下我总重,总重大概是2.4KG到2.5KG左右(带狗台、狗、电池等全部设备。)
               在这个重量下,配上合适的碳桨(什么样的碳桨合适,1238吗?),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量载重下,能坚持15分钟以上吗?

请有经验的老模友帮忙分析一下,尤其是第二个问题。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12寸桨,目测留空15分钟内

网友A:
kv低一点的话可以上1555

网友B:
4s/690kv/1238--------15min

网友C:
起飞重量2.5kg     配1238桨  按照官方数据效率为9g/w  那么悬停总功率P=2500/9=278W   电压按照14.8V算的话   悬停电流I=18.8A   电池按照5200mah算  时间=5.2/18.8*60=16.6分钟   考虑到官方数据水分和电池实际放电容量 实际时间比这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690kv/1238--------15min

朗宇4108 690KV电机。铂金30A ,4S电的话 ,请问有什么 好的机架推荐呢(多大机架事宜)个人认为是 重量越轻,轴距越长越好,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重量2.5kg     配1238桨  按照官方数据效率为9g/w  那么悬停总功率P=2500/9=278W   电压按照14.8V算的 ...

朗宇4108 690KV电机。铂金30A ,4S电的话 ,请问有什么 好的机架推荐呢(多大机架事宜)个人认为是 重量越轻,轴距越长越好,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低一点的话可以上1555

朗宇4108 690KV电机。铂金30A ,4S电的话 ,请问有什么 好的机架推荐呢(多大机架事宜)个人认为是 重量越轻,轴距越长越好,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朗宇4108 690KV电机。铂金30A ,4S电的话 ,请问有什么 好的机架推荐呢(多大机架事宜)个人认为是 重量 ...

适合12寸桨的机架  太大会加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合12寸桨的机架  太大会加重

550和600轴距哪个更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朗宇4108 690KV电机。铂金30A ,4S电的话 ,请问有什么 好的机架推荐呢(多大机架事宜)个人认为是 重量 ...

轴距也不是说越大越好的 这个电机适合配1238桨 根据经验轴距600或者650应该比较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朗宇4108 690KV电机。铂金30A ,4S电的话 ,请问有什么 好的机架推荐呢(多大机架事宜)个人认为是 重量 ...

选轴距是由桨所决定的,不是越大越好,我倒是觉得在桨允许的情况下越小越好,你这690KV适合12寸桨,选择550轴距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距也不是说越大越好的 这个电机适合配1238桨 根据经验轴距600或者650应该比较好一些

如果是4s动力带狗的话,是不是3508电机更好,4系电机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轴距是由桨所决定的,不是越大越好,我倒是觉得在桨允许的情况下越小越好,你这690KV适合12寸桨,选择5 ...

如果是4s动力带狗的话,是不是3508电机更好,4系电机太大了吧?

网友D:
1、肯定轴距越大越稳定,建议650。2、你的配置,完全可上1555桨,2.4kg总重,有希望超过20分钟留空时间。

网友D:
如果你上12寸桨,不会超过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肯定轴距越大越稳定,建议650。2、你的配置,完全可上1555桨,2.4kg总重,有希望超过20分钟留空时间。

1238不如1555效率高?

网友E:
510轴距(大概)上郎宇3508和大疆1345 4s5200电池总重1.9kg
飞行时间19min
下来3.7v

网友:
引用 楼主:
1238不如1555效率高?

690kv不适合1555桨,电机参数里面应该有标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510轴距(大概)上郎宇3508和大疆1345 4s5200电池总重1.9kg
飞行时间19min
下来3.7v

4108电机大概适合什么样的机架?如果想4S

网友D:
引用 楼主:
4108电机大概适合什么样的机架?如果想4S

还是大疆e800好些,多买块电池,6s的好些吧

网友F:
我的配置 和你 差不多,飞跃650,X4108 690kv ,4s5200,乐天40a,不带狗 图传 等乱七八糟的设备,原来配T-M 1355的桨,整体重量在2100g左右,续航也只有短短的13-14min。找了很久续航时间短的原因,以为是桨的效率的问题,就换了原装的APC1355,结果续航时间更短了,因为APC桨比较重,而且电机的桨座也有重量,得不偿失。最后在高人的指点下发现应该是电机大了,这个用3508 配 1555的桨刚合适。 可惜东西都买齐了,不想浪费,觉得电机大了各方面的数据都上去了,虽然kV稍高了,但是扭力并不会比3508 390kv的电机低。1555的桨还是很随意带起来的,你可以直接上dji1555桨,应该不错。如果上1555的桨 600轴距是必须的,考虑到桨尖的干扰,650才是最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的配置 和你 差不多,飞跃650,X4108 690kv ,4s5200,乐天40a,不带狗 图传 等乱七八糟的设备,原来配T- ...

正解!!

网友:
4108大电机高KV 700    4S下13寸桨肯定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