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达亚550炸鸡,损失惨重

楼主(2015-10-24):
周五,晴,风力2-3级。装备:达亚550,控:华科尔D10,飞控NAZA-liet,电机飓风3508,580KV上12*45浆。上电、开控、等待10秒、各种模式切换。姿态模式正常、GPS模式不闪绿灯?解锁后电机转速不一致,加油后右后电机转速明显提高,其它3个正常提速?????离地后正常,管他的哦上天再说。前5分钟正常,因为没经验飞远了,无法判断姿态了,心慌了,越飞越远。没办法关控吧,还好飞机升高往回来了,激动啊~~~~看着JJ失而复得。1分钟后惨剧发生,返航途中撞高压线上了,瞬间炸鸡。损失清单:机臂3只,电机1只,浆4,脚架1,电机座1,GPS支架+GPS,4S电池
请教各位大神,为毛会出现加油后电机转速不同步,但是能正常起飞?为毛GPS模式不闪绿灯?

楼主:
自己的贴自己顶。再问问,GPS的陶瓷块掉了,自己焊起的,上电后红灯亮,蓝灯闪。不知道影响使用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的贴自己顶。再问问,GPS的陶瓷块掉了,自己焊起的,上电后红灯亮,蓝灯闪。不知道影响使用不?

你的飞控LED灯是四色的?黄、红、绿、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控LED灯是四色的?黄、红、绿、蓝?

3色的吧,红、黄、绿

网友B:
找个师傅慢慢学吧   你欠缺的不是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师傅慢慢学吧   你欠缺的不是一点点

额,附近没的自同道合的魔友。也想拜师啊,没人愿意教。求教

网友C:
既然知道有问题都敢强行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知道有问题都敢强行起飞。

侥幸心理,视距内飞都没问题。现在不是在请教问题么。希望知道的吝赐教

网友:
你在哪里?

网友:
这东西玩好了是乐趣,玩不好了就是悲剧,不光是钱的问题

网友C:
闪灯的含义建议查询naza说明书。双闪绿灯表示有效星数达到5个还是6个以上,没闪应该是数量不到。你天线掉了自行焊接,天线焊接有两部分,外面屏蔽层和里面的信号线,没弄对没弄好都影响搜星。至于你说的一个电机转速提高,建议你找个平地试试,有可能地面有一定倾斜,姿态或者gps模式起飞就会给与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师傅慢慢学吧   你欠缺的不是一点点

你 哪里 的

网友:
我也是刚玩一年,经验就是找个师傅带,给人家好烟好酒,免费打工,永远给钱都不能要,记住一般培训公司一天一千的培训费是很正常的,而且还学不到真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灯的含义建议查询naza说明书。双闪绿灯表示有效星数达到5个还是6个以上,没闪应该是数量不到。你天线掉了 ...

谢谢,看了闪灯意义。都清楚。大于6颗星,手动不闪(正常),姿态黄色慢闪(正常),GPS绿慢闪(没有任何闪灯)。就奇怪了,不知道各位大神遇到过没有。还有就是GPS模式无法起飞,各种乱串炸,飞行中切换GPS。快速掉高票炸。不知道为毛,

网友:
电机转速不同步,那是正常的

楼主:
四川,成都

网友:
故障未能查明解决之前,鸡鸡离地不要超过一米,否则会给自己以及他人带来灾难

网友D:
嗯 感觉 你这炸机 不是因为飞控 飞控自反正常 是自反高度不够撞东西了 推荐以后不要关控 除非是试验 应该设有独立的 自动返航触发开关 需要自反时搬开关自反 感觉事情不妙 马上切姿态 夺回控制权 我一般都是这么干 有一回 回来后因为gps误差 降落地点偏差 直接降进大水坑 果断切姿态手动降落 才化险为夷 如果是关控就很难做到了

网友E:
最好还是学会手动飞,靠GPS永远不是个事,起飞多检查,有问题不要上天,没问题先升高一米多做大幅度动作试试没问题在继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还是学会手动飞,靠GPS永远不是个事,起飞多检查,有问题不要上天,没问题先升高一米多做大幅度动作试 ...

一般用姿态飞,GPS无法起飞,还没有解决,各种乱窜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感觉 你这炸机 不是因为飞控 飞控自反正常 是自反高度不够撞东西了 推荐以后不要关控 除非是试验 应该设 ...

同感,要始终给自己留一手,主动权不能全部交给机器

网友F:
转速不一样正常,我的大疆E800动力套装也是一样,飞起来就正常了,不用担心

网友G:
首先 确保你的鸡鸡做过水平基准。高级水平基准。 然后再进行 拿到外面去 做第一件事打开遥控器。然后打开鸡鸡。校准指南针。《注意附近环境》然后校准好后别急着飞,
解锁不要推动油门。。等待一下。 注意看亮灯。。快闪绿灯一次。。说明鸡鸡已经记录当前返航点。。然后测试各模式 之态。GPS
如果GPS 不出现正常亮灯说明 卫星不太好,,不建议使用GPS 飞行。 姿态起飞 均匀推动油门 不能怕 要瞬间完成。 起飞后别急着飞远,首先看好自己当前 遥控飞行器 姿态的位置
进行 4面练习 航线练习。。这些做好了在飞高飞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闪灯意义。都清楚。大于6颗星,手动不闪(正常),姿态黄色慢闪(正常),GPS绿慢闪(没有任何 ...

我也成都的,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可以找我。我在成都龙泉附近

网友H:
四只电机转速不可能一样,只要能正常起飞就没问题,飞控控制着四只电机保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成都的,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可以找我。我在成都龙泉附近

留个Q大哥。我在彭州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 确保你的鸡鸡做过水平基准。高级水平基准。 然后再进行 拿到外面去 做第一件事打开遥控器。然后打开鸡 ...

谢谢,修理配件还在路上。修好后继续折腾。感觉卫星数是够的,不然也不会返航。我是上电后等自检完成(8秒)在没有解锁的情况下,切换模式观察LED灯。定义大于6星:手动(不闪)姿态(黄慢闪)GPS(无反应)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绿慢闪)。手动、姿态能正常起飞。GPS模式就不行了,各种票炸。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四只电机转速不可能一样,只要能正常起飞就没问题,飞控控制着四只电机保持平衡。

恩,也没在意,只要大家的都一样就行,以前没玩过NAZA。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个Q大哥。我在彭州

QQ 923780069
没事可以过来玩~
彭州我以前也认识过一个魔友

网友:
做了电调校准了没

网友I:
撞上高压电 光这点就说明你欠缺的知识不是一点两点 ~~~高压电线附近飞行  飞控会受干扰 这是基本常识呀~    如果在超高压附近飞 估计 起飞都困难 乱窜~

网友J:
附近有高压线你也感飞,佩服你的勇气

楼主:
引用 网友J:
附近有高压线你也感飞,佩服你的勇气

不是解释了么。高压线正在安装,没有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撞上高压电 光这点就说明你欠缺的知识不是一点两点 ~~~高压电线附近飞行  飞控会受干扰 这是基本常识呀~    ...

学习了。等通电后坚决不在线下飞

网友:
撞高压线,只损失点配件算是万幸了,万一造成电网事故,是要坐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转速不一样正常,我的大疆E800动力套装也是一样,飞起来就正常了,不用担心

新装了一套也是e800,解锁后,一边对角的两个转速明显快过另外一边对角的两个。你的是么?大疆应该没有油门校准的吧?

网友K:
不闪灯,是不是切到手动模式了?我也是新组装了Daya550的,等到各种自检正常才敢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闪灯,是不是切到手动模式了?我也是新组装了Daya550的,等到各种自检正常才敢飞的

不会,每个模式都试了。只有GPS模式不对。继续研究中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修理配件还在路上。修好后继续折腾。感觉卫星数是够的,不然也不会返航。我是上电后等自检完成(8 ...

这东西能靠感觉的么??你见过飞机 飞行员检查飞机是靠感觉卫星数的么。 不炸你就怪事了 只要不正常的灯光提示永远记住别乱飞。炸机是80以上的概率 这是常识。还是这样的话你还是有排炸。 要多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能靠感觉的么??你见过飞机 飞行员检查飞机是靠感觉卫星数的么。 不炸你就怪事了 只要不正常的灯 ...

嗯,受教了。新买的GPS还在路上,以后坚决不装B了。

网友L:
好吧 楼主成都的 我半年前在那边玩 不过现在已经回福建了 要不然 倒是可以带楼主装逼 带楼主飞  不过 有问题 还是可以在线交流的   可以加我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吧 楼主成都的 我半年前在那边玩 不过现在已经回福建了 要不然 倒是可以带楼主装逼 带楼主飞  不过 有问 ...

要的。我QQ5385640.备注魔友

网友M:
北门来,我陪你飞。

楼主:
引用 网友M:
北门来,我陪你飞。

那么多人的,咋飞,还是到我这里来飞吧,彭州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那么多人的,咋飞,还是到我这里来飞吧,彭州

要得,那天二绕通这边了去九尺约你飞。

楼主:
引用 网友M:
要得,那天二绕通这边了去九尺约你飞。

要的嘛。去九尺走成绵复线,九尺站下哈,走二绕远了哦。可以加我QQ5385640,到时候交流交流哈

网友N:
成都嘞啊?你在哪儿飞喃?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的嘛。去九尺走成绵复线,九尺站下哈,走二绕远了哦。可以加我QQ5385640,到时候交流交流哈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成都嘞啊?你在哪儿飞喃?

成都市区哪有地方飞哦,听说白湖公园那边有,没去过

网友O:
这几把玩意那么爱出问题,你们怎么还喜欢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几把玩意那么爱出问题,你们怎么还喜欢搞这个

乐趣就在于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各种折腾,

网友P:
成都哪儿的?我也成都的。玩四轴,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成都哪儿的?我也成都的。玩四轴,一起学习。。

成都彭州的~空了可以一起飞。我一般去山区灰,城里伤不起啊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成都彭州的~空了可以一起飞。我一般去山区灰,城里伤不起啊

有点远啊。我在成都市区···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点远啊。我在成都市区···

你在在城里飞么?好悬哦,炸到人就完蛋啦,炸到花花草草的也不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