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度工程师和知道的的大神

楼主(2015-10-24):
大疆的s1000和s900机臂都是有8度上反角,电机水平也有3度侧斜倾角,目的是下降平稳和转弯畅顺。零度的E1100高一PRO为什么不设计成该结构。高一PRO在机架调整良好的情况下地面站有时会报电机不平衡,高一PRO如改成大疆的上反角结构飞控会支持吗?飞行是否安全?请零度工程师解答,知道的大神说说,先谢了!!!

网友A:
支持,安全。偶尔报一下不平衡是正常的。不同的设计各有利弊,而且这种设计作用也是有限的,没必要抄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安全。偶尔报一下不平衡是正常的。不同的设计各有利弊,而且这种设计作用也是有限的,没必要抄他的

谢谢!

网友:
也许 也是专利限制

网友B:
大疆这个设计主要是在稳定性上考虑,但同样的降低的飞机续航时间。二零度这样设计是偏向与续航时间,这只是各自的设置要求而已。而且亲测零度支持这一类带上翻角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这个设计主要是在稳定性上考虑,但同样的降低的飞机续航时间。二零度这样设计是偏向与续航时间,这只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