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epp配置求助

楼主(2015-10-24):
新手一枚,买了个天翼8mm epp. 卖家的标配是2204电机,我怕动力不够特意买了2206的。但是kv1500。
装好机后发现最大油门也吊不动这机。。即使我拿着电池也吊不动。
电调是天行者的12ae,9047桨。是不是电机买错了? 应该买kv1900的?
刚又看了下,不会是桨错了吧!!应该是8040的桨?

网友:
你电池几S的     用3s       1500KV    8040   8060都可以

楼主:
2s的。买的电调只支持2s。店家上面的标配也是2s

网友A:
换个桨试试吧  9047桨大了      用 8040桨       你的配置能上3S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桨试试吧  9047桨大了      用 8040桨       你的配置能上3S电池的

好的谢谢。

网友B:
电调可以3s 还有2s我也用过 飞机配置一样 还是可以吊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可以3s 还有2s我也用过 飞机配置一样 还是可以吊起来的

好的,谢谢回复。我先买点8040的桨试试。

网友C:
1900KV都可以用8060桨了,我觉得你应该换10寸桨试试,只要电机不是太热。

网友D:
您的飞机全重不超240g  0947  2S吊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00KV都可以用8060桨了,我觉得你应该换10寸桨试试,只要电机不是太热。

9047电机已经比较热了。。 是1500KV的不是19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飞机全重不超240g  0947  2S吊机没问题

嗯。。我再买个电子称!!买买买!

网友:
我也是2206,电调30a,2s电池,8060桨,动力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9047电机已经比较热了。。 是1500KV的不是1900的。

1900KV转速高都能用8寸桨,1500KV转速低了应该使用更大的桨。朗宇的2206本身发热就较大。

网友C:
你这情况我有点怀疑桨装反了。桨反了也往后吹风的,只不过效率很低。你这不加电池重量都吊不住,很可能反了,因为动力也差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情况我有点怀疑桨装反了。桨反了也往后吹风的,只不过效率很低。你这不加电池重量都吊不住,很可能反了 ...

答对了!!我为自己的智商感到相当捉急。。
看着安装说明书装的,还觉得装的是正的呢。。
把桨反过来就好了。。
多谢各位。为此问题又多买了几个桨,还买了外秤,装备越来越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对了!!我为自己的智商感到相当捉急。。
看着安装说明书装的,还觉得装的是正的呢。。
把桨反过来就 ...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对了!!我为自己的智商感到相当捉急。。
看着安装说明书装的,还觉得装的是正的呢。。
把桨反过来就 ...

!!模型就是折腾!!!!!!!!!!!!!!!!!

网友:
你的动力是标准的,9047桨也正合适,正常情况半油门能吊机。关注一下你桨有没有装反。

网友:
就是啊,9047桨刚刚好的

网友:
我用3s 500mah 25c的电池 2206 1500kv 12A电调 9047桨爽到爆 全部起飞重量230g 4分钟吊机下来电机电调也就一点烫手   2s吊机就费劲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