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铝型材制作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楼主(2015-10-24):
很久没有动手DIY了,这次再来尝试制作数控等离子机,以前酝酿过几次,终因钢架太大,不容易加工而不能实现,这次改用铝型材来尝试,希望能完成。

网友:
等离子切割比氬弧焊实现数控要简单些,你有雕刻机自动氩弧焊的实验经验,做这个还不是小菜一碟。观摩学习中。
用你的机械手做基础改不是更简单,关键切割速度快。

网友A:
请问用什么系统合适?mach3 ? 维宏卡?USBCNC?
一直搞不清楚怎么触发启动..怎么起弧点火....
还有..等离子切割机的搭培有什么重点或限制吗?....有人说都可以..有人说要用美帝的机??
做过的朋友可以谈一下吗?

网友:
你这个只要想好了没问题的。等离子切割没问题

楼主:
专业数控系统

自动调高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什么系统合适?mach3 ? 维宏卡?USBCNC?
一直搞不清楚怎么触发启动..怎么起弧点火....
还有..等离 ...

点火其实非常简单的,只要设置一个下限开关就行了,当割枪下降到某个位置,碰到限位开关即点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数控系统

自动调高系统

哇!!高端配置啊...都是高档货
我的需求只是些简单的小件...所以简易的系统就可以了....

感谢兄弟的指点...
另...想再请教
1.一定要加电压升高跟自动高度调整吗?
2.一般廉价的控制卡方案可以吗?
我只熟一般数控雕..术控洗系统...对切割真的没什么概念...

坐等兄弟的大作

网友:
我刚买了一个等离子切割机,还在纠结使用数控还是仿形切割,数控的话我也看中了这个系统,就怕买回来不会用。楼主快更新接线的方法啊

网友:
我用mach3做控制,曾制作过数控切割机,因为没有接到活,况且本人已转行,丝杆滑轨折开入库。有丝杆16051.2米长2根,滑轨1米4根,9.9新,已用不到了,转给需要的朋友。下面说下数控切割,制作很容易,用绘图软件直接生成G代码切割。没有自动等高系统,切割铁板要放平。如果不是自动高频引弧机,枪头要设缓冲行程,保证切割枪头触到铁板引弧。。。

楼主:
我之前制作的等离子切割机用的是D板维宏控制,几元钱买了破解版的专业套料软件,CAD绘图,然后套料软件出代码,所有步骤在一台电脑中完成,可见即可得,应该说比这种专业数控系统好用多了,但缺陷是不支持自动调高,所以这次改用专业系统,不过这套系统很便宜的,全套下来也不过一台电脑的价格。
如果自己玩玩,要不要调高不重要,但要批量切割的话,没调高就很麻烦了。

楼主:
新手请移步这里了解一下,这是最早制作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4052

网友:
这个不错等着看

网友:
感谢各位师兄指点....

我之前搜都搜不出什么东西可看.....大概是我太笨了

网友:
想看一下你用仪表车床改的氩焊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火其实非常简单的,只要设置一个下限开关就行了,当割枪下降到某个位置,碰到限位开关即点火

这个就像手动那样按下开关对吗?怎么能确定有没有起弧呢?

网友:
我觉得你的导轨应该装在铝型材的外侧面,到时候好装防尘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像手动那样按下开关对吗?怎么能确定有没有起弧呢?

是的,怎么确定起弧呢?这个可不简单了,需要用到视觉检测和人工智能!!咋整,用眼睛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怎么确定起弧呢?这个可不简单了,需要用到视觉检测和人工智能!!咋整,用眼睛看呗{:1_34 ...

我晕了,像你这样的高手应该有办法知道有没起弧啊!

网友:
有没有引弧装个光敏开关可否

楼主:
自动调高都会有弧压检测的,但如果想自己增加首先要看控制系统能否支持了,检测原理很简单,在起弧信号后加个测位跳转指令就好了,有信号就继续执行,没有起弧信号就跳转回去重新起弧,不过遗憾的是D版维宏卡是不支持信号输入的,MACH3是可以。
现在的等离子切割机接触不接触都能起弧,只要稍微注意下间隙就好了,最简单的是设置点弧时间来控制。
当然不差钱的话,就上调高了,自己弄会很麻烦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进展啊?再来点图呵呵,看看啊。都等着呢,呵呵

网友:
问一下你买的这个斯达峰的系统可不可以调XY轴传动的反向间隙补偿。我刚刚买了方菱的系统,坑爹的收到货发现不能调节反向间隙补偿

网友:
坑啊,上海方菱的等离子切割数控系统,作为一个控制2个轴联动的数控系统居然没有反向间隙补偿功能,早知道买你这种

网友:
这几天研究数控技术,我也想搞一个,后来看到小蜜蜂成品才8000元左右,有点想买成品了,毕竟自己搞的稳定性,易用性差。买系统2000左右,配件1-2000左右.只是自己搞有成就感而已。但是工作起来就不一样了。稳定和易用压倒一切。
  时间和人工真的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