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华科尔的DEVO 7E 能用3.7V的锂电池不?

楼主(2015-10-24):
如题,G大,的显示电池里有  1S 的锂电 显示,如果真的能用就好了。求指点

网友:
可以用 接个升压模块就行

网友:
我用2S的,哈哈。

网友A:
我用4节南孚,电压降到5.1-5.2V,遥控距离不超过10米,不知道你那么低电压遥控还有多少距离。现在还是稳妥的用2S锂电靠谱。关键是划算。4节南孚10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4节南孚,电压降到5.1-5.2V,遥控距离不超过10米,不知道你那么低电压遥控还有多少距离。现在还是稳妥 ...

当你短接了电阻,2s锂电就太高了,会导致降压模块功率过大,距离变短。7E要用标准以内的镍氢,是最好的。1s锂电我也测过,当电压低于3.9V时会导致关不了机,大于3.9距离没怎么受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你短接了电阻,2s锂电就太高了,会导致降压模块功率过大,距离变短。7E要用标准以内的镍氢,是最好的。 ...

我这个D7E是店家改装的,不太懂,店家推荐用2S,而且机器可以设置2S电压,现在用2S还可以。关键是南孚用不起了,而且这东西真心很费电。
还是谢谢您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