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新机架安装 想到哪就组到哪里吧

楼主(2015-10-24):
苦逼高二党一放学 就去拿了快递。。没想到模型那么多。

先打开一个大包裹 机架完成度很高 就脚架动手自己安装就好了

楼主:
关于机架的重量 不带脚架只有214g
关于机架的螺丝。可以看到 所有带螺母的,都不需要用胶 自紧螺母

网友:
重量不轻呐

网友:
什么机架

楼主:
电机选用了DJI 的2312E 800KV 4S电机 主要看是看中电机有自紧功能

楼主:
抛去DJI套装的电调。因为实在是太大了,选购了乐天20A

楼主:
电机座从机架上拆下来。最方便的莫非是这样了,然后对线材进行处理。基本没有问题

楼主:
好吧,因为遥控器还没到 估计要下个星期到了,正好下星期要学考- -所以电机和电调的安装只能再等等了。所幸把电机座都拆下来了

要把香蕉头拆开- -这么一拆。我不想说啥了

楼主:
电机电调部分还要慢慢搞,先把机架 脚架完成

楼主:
把电机座打开 安装电机

楼主:
给电调趴皮方便后面焊接

然后在反面转上夜航灯

楼主:
今天到这里差不多了,麻麻催我去睡觉了。明天见

再放张群里的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选用了DJI 的2312E 800KV 4S电机 主要看是看中电机有自紧功能

dji的可是正弦电调 效率更高 你这样得不偿失 能少多少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