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忙看看

楼主(2015-10-24):
尾巴摇臂小螺丝断了,怎么取出呀,请教高手

网友:
这个简单,买新的

网友:
很难取出,买新的。

网友:
新的摇臂正在向你招手

网友:
0.8以下小钻头钻进去 然后

网友:
不锈钢焊

网友:
刻一字,加热,趁热小一字螺丝刀拧

网友:
太小了~专业电钻工也很难在不破坏周边的情况下将断头取出。花钱卖个教训吧,成长路还很长。

网友:
  好取得很

网友:
这个应该是m2螺丝,用1.5麻花转头开孔,等差不多贯穿的时候停下来把钻头,一并留在孔里边,然后从电转机取出钻头然后加热用钳子夹着转头,然后把剩下的螺丝头传出来。

网友:
7楼正解,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那么搞出来的,不过很难搞,要有耐心慢慢的弄

网友:
这个最好拆下来用台钻 没有合适的工具很难搞

网友:
拿小冼刀夹在手Q钻上,在面上冼一个槽,用一字批拧开即可。

网友:
买个丝锥,磨成三角锥形,断处垫好,用小锤三角锥扎进去然后用板子旋出来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不好弄打算买新的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周围磨掉一圈,用手钳子拧出来,然后加垫片。不过平衡就不好说了。

网友:
没合适的工具基本没戏。。买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