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 ! 半夜也要翻~

楼主(2015-10-24):
CC3D刷cleanflight, 全手动模式.
半夜也要翻~

网友A:
什么录的提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录的提清楚的
Mobius actioncam 808 + gopro 镜头

网友B:
飞得好,录得也好,楼主这么用功技术肯定高,808配了GORRO的头效果确实不错,请教一下808原煤镜头能直接更换吗,CC3D刷CF后你用的是PPM还是SBUS接收,开启电调ONESHOT模式了吧,手动飞与原CC3D区别多大,尤其是翻滚掉高问题。

网友C:
楼主,我刚接触穿越机,看着你的飞机不错能否推荐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