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小的手抛滑翔机请教滑翔机高手支招

楼主(2015-10-24):
这种翼展只有50厘米左右的公园手抛滑翔机,是滑翔机本身不好飞还是自己不会调。

我感觉水平尾翼水平了,手平抛出去,老是出现抬头,失速,就显得头重急速下跌,那略调水平尾翼上翘,平抛出去就来个筋斗翻。很难调到那种平抛出去平飞直到下降到地面。
关于这个请高手支招啊。

网友:
重心没调好,电池靠前一些试试

网友:
头太轻了,把电池完全放到机头,头重些相对好飞好落

楼主:
楼上二位大哥,我的是那种手抛无动力的滑翔机,没有副翼、没有尾翼控制的,要有这些,还怕他不水平滑翔吗?我看见过就是这种纯滑翔机手抛出去后,水平飞,逐渐降低最后落地面的。要玩到那种地步是需要手艺还是飞机的问题啊?

网友:
你飞机抬头了,你还把水平尾翼上翘,相当于头轻了还拉杆,当然是飞筋斗啦,应该把水平尾翼后缘往下掰掰,边飞边调。

网友A:
吧里面的弹珠往前在放一下拿泡沫胶固定下就好多了,我改过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吧里面的弹珠往前在放一下拿泡沫胶固定下就好多了,我改过电动

谢谢指点

网友:
机头再加点配重

楼主:
终于尝试把水平尾翼往下掰了掰,能维持水平飞出去了,原来滑翔机也是要不断微调的。

楼主:
原本的机翼不好飞,做了这个改动以后轻轻的抛出去就能滑翔很远了。

网友B:
楼主改造后的机翼是什么机翼?请说得详细些。我喜欢大展弦比机翼

网友:
如果有细节高清大图最好!有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改造后的机翼是什么机翼?请说得详细些。我喜欢大展弦比机翼

就是开头那种公园手抛小飞机两边接了那种EPP橡筋动力机翼

网友:
需要用配重来调整重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开头那种公园手抛小飞机两边接了那种EPP橡筋动力机翼

原机翼是有翼型的,EPP机翼也有翼型?如果都有的话,两者翼型不统一吧?不过翼面积增加,荷载可以相应降低不少,姿态也会更飘逸,我是用同一种机翼加宽,也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机翼是有翼型的,EPP机翼也有翼型?如果都有的话,两者翼型不统一吧?不过翼面积增加,荷载可以相应降 ...

新增的那个没有翼型,用手掰扯出点翼型,更利于空气动力。效果就是轻轻一抛,就可以飘悠悠的飞出去,慢慢落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增的那个没有翼型,用手掰扯出点翼型,更利于空气动力。效果就是轻轻一抛,就可以飘悠悠的飞出去,慢慢 ...

我没玩过,见过很多小朋友玩

据我观察,这个机出厂时是故意做成抬头的。

比较好的玩法应该是略向下5度扔出,扔的劲不能过大。速度和角度都要合适,找找感觉  :)

网友C:
我是将飞机侧着姿态抛出,飞个直径约6米的圆型航线,回到手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将飞机侧着姿态抛出,飞个直径约6米的圆型航线,回到手里

那么厉害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厉害啊?
是的,像回力标一样,正好回手里,调好了很容易,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