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k8震动分析及尾巴参数问题,(改成中文)

楼主(2015-10-24):
今天蓝牙终于到了,可以外场调机了,终于结束了在家设好4组参数,外场切换来试的调机方法了(太耗时间了)。
今天只有我一个人,主要调尾巴,飞起来试试尾巴,然后降落改参数,然后飞起来,然后再改。。。
问题1:如果有两个人,是否可以不降落让第二个人直接调参数?K8是否会抽风啊?请有经历的人给个答案。
问题2:图一中手机软件的尾巴调整参数多了2个(电脑软件是没有的):"I 衰变"不知道是调整什么的?"Differential"是否是PID中的D(微分)项?

我的第一电快要退役了,试了下震动分析。
问题3:请看图2图3中震动分布曲线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不看震动曲线,把大桨去掉,全油门,看尾轴有没有晃动,

网友A:
其实这软件有中文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软件有中文版的

网友:
论坛里你搜吧 我找不到了 呵呵 不好意思

找了半天 找到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711334&page=1

网友B:
我記得中文版的好像沒法做震動分析?

网友:
用蓝牙旋停看震动才是最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软件有中文版的

谢谢。中文版解决了一个问题,“I charge”是“I衰变”,但还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马上新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中文版解决了一个问题,“I charge”是“I衰变”,但还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马上新图。

我的帖子里有介绍的 你找找 善用百度外加论坛搜索功能 昨天给你这个汉化链接我就是用百度翻了半天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中文版的好像沒法做震動分析?

接通K8就可以看到了,见楼顶图。顺便请帮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帖子里有介绍的 你找找 善用百度外加论坛搜索功能 昨天给你这个汉化链接我就是用百度翻了半天找到的
...

刚读完,除这两个参数,其他参数讲得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读完,除这两个参数,其他参数讲得很清楚。

那你就再翻翻百度 我那个是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