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怎么在空中翻跟斗?大神指点

楼主(2015-10-24):
新手请问怎么在空中翻跟斗?大神请指点!

网友A:
上下回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回中

,明白了,不过想问问空翻比平常普通的飞炸鸡几率大多少…

网友:
你还是别学 炸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牛啊

我是新手

网友C:
新手求教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求教学

我也是新手,一样请叫大神

网友D:
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点指点

我也不大会啊,

楼主:
方向和油门杆同时向上,然后再同时打到最下面,再讯速回中?抽空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

新手还这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还这么牛

你这么牛,你爸妈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么牛,你爸妈知道吗?

还不知道,估计很快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知道,估计很快就知道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大会啊,

那就相互学习咯

楼主:
我明白了

网友:
32飞控手动 半自稳模式 方向打狠点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