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凤凰模拟器怎么设置拉烟

楼主(2015-10-24):
如题,谢谢

网友A:
油动和喷气的才可以拉烟,在编辑模型——Propeller——New Exhuaust——Display-smoke colour   里设置颜色,然后在遥控器设置里设置好拉烟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动和喷气的才可以拉烟,在编辑模型——Propeller——New Exhuaust——Display-smoke colour   里设置颜色 ...

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