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5-10-24):
我的天九RF灯不亮,我查了好像是教练开关的问题,怎么调啊?教练开关在哪?谢谢

网友A:
不是教练开关的问题 是RF模块关闭了 要开启才行  具体看说明书吧

网友B:
在右后边,那个可以回位的开关,断路的话也可以造成RF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教练开关的问题 是RF模块关闭了 要开启才行  具体看说明书吧

但是有时开机后会亮?顺便问一句,rf灯不亮的话就根本不能控制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右后边,那个可以回位的开关,断路的话也可以造成RF灯不亮

但是有时开机后会亮?顺便问一句,rf灯不亮的话就根本不能控制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教练开关的问题 是RF模块关闭了 要开启才行  具体看说明书吧

我看了,没看懂,能具体说说在哪吗?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有时开机后会亮?顺便问一句,rf灯不亮的话就根本不能控制飞机?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A:
说明书说得这么明白了  还看不懂?

下面是我的遥控实际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说得这么明白了  还看不懂?

谢谢,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