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机架小蚁相机测试视频出来了,云台很抖啊。

楼主(2015-10-24):
机子装好了一直都是试,今天上一个测试视频,小蚁相机感觉还行,就是2轴云台太抖了。
?firsttime=64

网友A:
上机架图,云台图,配置,给你分析下

网友B:
小蚊相机啥?小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机架图,云台图,配置,给你分析下

机架是锰禽400的,电调好好盈天行者,电机朗宇A2212KV980的,APM2.8飞控M8NGPS,600MW图传,900M数传,BGC轻型两轴云台,小蚁相机。
下面是组装过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蚊相机啥?小蚁吧

小蚁小蚁,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架是锰禽400的,电调好好盈天行者,电机朗宇A2212KV980的,APM2.8飞控M8NGPS,600MW图传,900M数传,BG ...

初步分析,电机太差,自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分析,电机太差,自重太大

自重不好减,现在加3S2200电池重1350克,相请问一下总重1.5-2kg什么电机电调比较好,计划3到4S电池,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重不好减,现在加3S2200电池重1350克,相请问一下总重1.5-2kg什么电机电调比较好,计划3到4S电池,谢 ...

郎宇a2212太差……起码要x2212吧,或者22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郎宇a2212太差……起码要x2212吧,或者2216

请问A2212差在哪个地方,带两个电池1500多克10分钟下来也不是很热啊,是拉力不够还是容易坏或同心度动平衡不好呢。我感觉还行,而且很多入门的都在用。它们的参数也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A2212差在哪个地方,带两个电池1500多克10分钟下来也不是很热啊,是拉力不够还是容易坏或同心度动平 ...

动力要预留1/2用来抗风、克服转变航向导致的掉高情况。理论上4个电机拉力有3200克,除去一半也就1600克了。以后要换个电池啥的,1600克还是少了点。我的达亚550,上的3508,580KV电机,2.4KG,49%油门悬停。感觉载重刚够,都不能再+重了。航拍的话,2212电机确实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要预留1/2用来抗风、克服转变航向导致的掉高情况。理论上4个电机拉力有3200克,除去一半也就1600克了 ...

明白了,谢谢,我原来也打算飞熟了换大点的电机的,所以电调都买到40A的了,现在单电池电流20A、52%油门定高,应该是刚好的,不过飞的时间太短了,加电池又超重了。换电机是要的了,飞熟了再换吧。

网友D:
电机可以看看 朗宇 v2216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可以看看 朗宇 v2216之类的

V2216不便宜啊,

网友E:
我也是用的小蚁,不过是固定翼,效果还行,毕竟只有几百块

网友A:
看我的x400,带3s 5200,同样小蚁,1407g,电池好像是400g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用的小蚁,不过是固定翼,效果还行,毕竟只有几百块

小蚁按价格定义的话还是不错的,现在升级固件后能拍2K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x400,带3s 5200,同样小蚁,1407g,电池好像是400g

你的还没我的重,我的带两片3S2200电池都1576克了,电池才380多克。也只能飞9分钟,3.6V落地。

网友(2016-01-03):
桨也差了点

网友:
这种桨是软一点,但耐用,硬桨容易断,我用过硬桨试过飞行时间是一样的,一点都没差别。

网友F:
我和你配置差不多,重量也差不多。看来F450航拍真的太勉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