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接收机与两个以上摇控可以同时使用吗?

楼主(2015-10-24):
我有天地飞9的两个摇控配的天地飞的9通接收机(2.4G的),看他们电力公司的可以在飞行的同时两个摇控切换使用,这个是怎么做到的?他们那个那好象不是天地飞的接收机。

网友A:
教练器可以做到你说的这种不同遥控器切换控制飞机,不过要两个接收机+教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练器可以做到你说的这种不同遥控器切换控制飞机,不过要两个接收机+教练器。

能不能找到这个教练器的说明及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A:
taobao上搜到的资料:

教练神器 A or B切换器

特点:1、摆脱传统教练线的束缚

2、不受遥控器品牌限制,不同品牌的遥控器均可以组合

第一波~~数量有限~~尝鲜价88元

教学生 带徒弟的好帮手,安全可靠

尺寸:40mm(长)X25mm(宽)X6mm(高)

重量:8g(不含线)

通道数:4通道

切换路数:2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obao上搜到的资料:

教练神器 A or B切换器

好的,十分谢谢,我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