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无人机曝漏洞:黑客可劫机(转)

楼主(2015-10-24):
比赛现场,一架大疆无人机在评委“老鹰”万涛的操作下起飞,按照老鹰的遥控指令在会场上空稳定地盘旋着。然后,万涛将无人机遥控器放置在一边,不料,此时无人机自行缓缓地飞行起来,直到稳定地落到万涛的身边。这是GeekPwn嘉年华选手现场演示劫持无人机的画面。
http://tech.163.com/15/1024/19/B6ND4DDE000915BD.html

网友:
这下又有一个无故飞丢的新理由了“您的无人机被黑了”

网友A:
我打到姿态模式飞,你再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抓数据的啊0.0

网友:
很有可能,论坛从此进入二手精灵时代

网友:
这个应该是APP的漏洞吧,我觉得控的漏洞比较少一点,但是APP,那是分分钟被黑的可能!

网友:
劫持遥控器的信号应该有距离限制吧

网友:
标准版还是用wifi链接遥控

网友:
这个比赛看了,看来大疆的路还很长!一不小心自己的飞机就成别人的了,谁还敢买!

网友:
之前看过新闻报道,可以通过干扰gps信号 误导游艇航向

网友:
我飞手动 你再试试~~

网友:
把程序发出来,我们就不用买无人机到处劫机收藏了。

网友(2015-11-25):
大疆,又多了一个借口~~~~~~~~~~~~~~~~~~~~~~~~~~

网友:
理论上黑客肯定可以做到劫持,但遇到被黑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打到姿态模式飞,你再试试看

控制信号不加密,随时破解!随你打什么模式

网友:
明天就去劫持几台悟回来拆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