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120

楼主(2015-10-25):
收了个K120  想问一下  设置好之后 是不是 启动机子 倾斜机子 十字盘会跟着方向运动的???我的机子不会  记得以前玩其他小鸡鸡的时候 会的

网友A:
十字盘是舵机再控制,你以前啥鸡鸡那么智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是舵机再控制,你以前啥鸡鸡那么智能啊?

k8的这种陀螺仪,带点自稳功能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k8的这种陀螺仪,带点自稳功能的啊

自稳是飞起来吧,你以前是不是有刷电机?那个十字盘拿起来会动,是活动的,无刷的马达卡住主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是飞起来吧,你以前是不是有刷电机?那个十字盘拿起来会动,是活动的,无刷的马达卡住主轴了吧

以前玩 450 x3 用的是k8陀螺仪

网友B:
加一点点油门,倾斜就会动的。

网友:
加一点点油门

网友:
一切以飞起来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点点油门,倾斜就会动的。

对的,拔掉电机线,加了点油门 十字盘就开始动了

楼主:
果然如此,要有油门的情况下十字盘才会动,,,那么这个感度要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