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8设置陀螺仪感度的GYRO SENS 选项进不去什么缘故

楼主(2015-10-25):
XG8设置陀螺仪感度的GYRO SENS 选项,在按确定键后总是嘀嘀的声音,进不去,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还有其他办法调整陀螺仪感度吗?陀螺仪感度那根线插的是GEAR。
所有的转换开关全部试了一遍,还是进不去。

网友A:
进入SYS.LIST 菜单下的DEVICE SEL。把GEAR 的OUT值设为GY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SYS.LIST 菜单下的DEVICE SEL。把GEAR 的OUT值设为GYRO

谢谢,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