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亚拓零配件包装分类提个建议

楼主(2015-10-25):
第一图中主轴内嵌了一个防松螺母,显然是包装里的螺母。还弄不出来,万一飞行中掉出来,后果就是...
我在一次炸机后的首飞后,此螺母脱落在电池板上,当时我百思不得其姐,朋友说是电机磁性吸的,没事,运气好。这次又炸了,修复后,仔细检查,发现了此问题。建议:主轴与螺母分开包装或用热塑机隔离一下。
我猜:你们不会改。没关系,我不怪你们。
你能告诉我,亚拓为什么没参加3DX吗?

网友:
当时我百思不得其姐,

网友:
3DX太坑了吧

网友A:
应该是不想参加,所以就不参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想参加,所以就不参加了

为啥不参加?难道不想在这个圈里混了?

网友:
亚拓一过去就拿冠军,都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就不去了。

网友:
又见呢只小狗狗话说这颗螺母,用一根钢丝点一点502进去粘出来可以把,,不然就点502粘死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