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H4做航拍应该选用什么镜头

楼主(2015-10-25):
S1000+GH4云台。相机应该选用什么镜头,请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云台有说明……

楼主:
只能用这个么,性价比很差

网友:
用12省心.dji指定12 愿意折腾 你就买哪个松下14mm和索尼ecu1杂交的 10.8mm 便宜一半,看你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用这个么,性价比很差

重心问题,还有就是广角的不一定不好啊,广角镜头确实比较贵。

网友:
用奥里巴斯12 2.0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