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认识这个接口吗,我想买相关配件但是不知道叫什么

楼主(2015-10-25):
请问有人认识这个接口吗,我想买相关配件但是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A:
这是几针的?看不清楚。x宝上输入"针数+p+接头"(如"6p接头""4p接头")然后一个个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几针的?看不清楚。x宝上输入"针数+p+接头"(如"6p接头""4p接头")然后一个个找。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B:
2p的接口,这样输出的有很多种。不知道你是想买这种插头插座还是想知道接口的类型。2p接口常见的I2C和串口。看不出来你这是啥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p的接口,这样输出的有很多种。不知道你是想买这种插头插座还是想知道接口的类型。2p接口常见的I2C和串口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