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hawk 燈不亮了

楼主(2015-10-25):
請問Pixhawk 在刷固件後, 主LED燈(也就是一上電非控的箭頭正下方的主LED燈)完全不亮了,也無法再刷新的固件進入,都會一直出現固件錯誤,而其它的左右燈號(也就是PWR下面的B/R燈一直亮者,是不是刷錯了固件,就故障了呢?請問各位這樣要如何就得回來呀)??????

楼主:
以解決了..只要把主電源拔掉,讓飛控板完全沒電狀態,按下OK後30秒內在插上主電源在街上USB後就可以正常刷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