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自稳方向是反的

楼主(2015-10-25):
为了便于插usb,cc3d顺时针90度安装在机架上的,解锁后推油门各马达正常,奇怪的是手拿着飞机前后左右摆动,发现自动调节的方向是反的。比如飞机向前倾斜,应该后面马达减速前面马达加速,但情况正好相反,那边马达高反而会加速。请问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调参软件里已将飞控方向改为90°

网友A:
手拿着飞机向前倾斜 应该感到有个向后的反作用力才是对的 试验时应该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拿着飞机向前倾斜 应该感到有个向后的反作用力才是对的 试验时应该注意安全

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打烂两个浆了

网友:
电调顺序是不是差错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cc3d顺时针90度安装,调参软件里飞控安装方向应为-90.  成功起飞,cc3d还是比较稳的 能脱控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