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H4做航拍应该选用什么镜头

楼主(2015-10-25):
S1000+GH4云台。相机应该选用什么镜头,请哪位大神指导一下。除了说明书上说的12mm镜头外还有其他选择吗

网友:
看你云台支持什么镜头了

网友A:
7-14和12-35都用过,看你的云台能否支持用变焦头了。感觉7-14适用性稍好一点,广角端的视角太广了,跟Gopro有一拼,偶尔用用未尝不可,我一般喜欢用9-12这个焦段,GH4在4K录像时画幅还会收小一些,所以7-14镜头拍4K视频大致相当于全福16-35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7-14和12-35都用过,看你的云台能否支持用变焦头了。感觉7-14适用性稍好一点,广角端的视角太广了,跟Gopro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14和12-35都用过,看你的云台能否支持用变焦头了。感觉7-14适用性稍好一点,广角端的视角太广了,跟Gopro ...

您用的是z15-gh4云台?可以上7-14?配重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用的是z15-gh4云台?可以上7-14?配重不行吧

不是Z15,所以能上变焦头。

网友:
7-14的好,Z15那只奥林巴斯的12镜头不够广,没张力,画质倒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