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朋友加入穿越大队``你们是怎么解决图传干扰问题的??

楼主(2015-10-25):
   看着32频点```但是能互不干扰的没几个````  人多基本没法玩`````

网友:
不可能同场有10人以上吧

网友:
我这找个人玩都难

楼主:
5.6个人很正常的啊```?

网友:
我们3-4个轮着飞,这一找出3-4个频段是灭有干扰的

网友A:
可以调频点呀,图传上12345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频点呀,图传上12345那个

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看似很远的频率 实际上还是相互有干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5.6个人很正常的啊```?

没有别的好法子!几个人拉开一点距离,最少5米以上,接电时飞行中的容易黑屏,也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别的好法子!几个人拉开一点距离,最少5米以上,接电时飞行中的容易黑屏,也要注意!

正解,通电,最好说声

网友C:
一般按照创新科的特性 三个人一起飞是没有问题的 人再多了就轮流飞
还有一点就是通电之前一定要大声告诉其他模友 不然通电那一下所有人都会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按照创新科的特性 三个人一起飞是没有问题的 人再多了就轮流飞
还有一点就是通电之前一定要大声告诉其 ...

所以有时候人多也是蛋疼```飞的不爽``

网友:
楼主哪个频道信号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