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启动后熄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25):
如题,先泵一点油到发动机里,然后插上点火器,拨动(启动器在路上)螺旋桨启动,发动机转2秒就停下来了,点火器还没有拔下来,这是什么原因????,本人新手,请教各位老鸟。

网友A:
各种原因都有,可能是油供应不上,可能是火头问题,可能是点火棒没电了,多试几次看看,多钻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原因都有,可能是油供应不上,可能是火头问题,可能是点火棒没电了,多试几次看看,多钻研

火头没问题,点火器满电,油供不上是真的,就是着车后,发现油管没油供去发动机,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头没问题,点火器满电,油供不上是真的,就是着车后,发现油管没油供去发动机,这是什么原因

检查下邮箱有没有漏气,可能是因为油箱压力不够导致油无法进入发动机,又或者是进油管堵塞导致吸不上油

楼主:
我发觉,连接排气那条管在多次启动后有油流向排气,这有影响吗?

网友:
启动后有油流向排气?  排气管有油流向油管才对

网友B:
最好上个视频  油管装对没有  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上个视频  油管装对没有  检查下

我之前玩过的,全部都没问题的,放了两个多月拿出来就这样了

网友:
用手把进气口堵上,反向手转螺旋桨,看到油吸进发动机了才上点火器。

网友:
是不是排气管堵住了  或者是油管漏气了  打开热火头正常么

网友:
打开热火头 看缸体是否有油流出  有油流出  就是排气管堵住了  没有 就是油管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