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个帖子问,花牌H2520电机的轴承怎么下

楼主(2015-10-25):
花牌H2520电机的轴承怎么下,我查了下轴承型号是NMB1040ZZ型号,这个轴承看似上的很紧让我无从下手哦!
还有个问题就是电机壳子内部的2个像后来涂抹上的万能胶似得是什么东西,用手指甲扣起来挺硬的磨砂感!

注意壳子内的那2个粑粑是干什么的?

注意壳子内的那2个粑粑是干什么的?

网友A:
蓝色磨砂的那个是配重泥吧,电机动平衡靠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磨砂的那个是配重泥吧,电机动平衡靠它

谢谢,一开始我想过是这样的,但不敢确定!

网友B:
再买一个也不是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买一个也不是很麻烦

额,好吧!   有钱人啊有钱!

网友:
那是粘磁铁的胶,另外多出来的胶也是平衡电机的,别乱挖,不然你电机不动平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好吧!   有钱人啊有钱!,

其实我也是学生族......

网友C:
从底部看是不是轴承内径略小于定子,若是,可用一小团卫生纸塞进去,然后用轴轻轻打出来,我的朗宇2216就是这样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底部看是不是轴承内径略小于定子,若是,可用一小团卫生纸塞进去,然后用轴轻轻打出来,我的朗宇2216就是 ...

这样用拉马抵出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用拉马抵出可以吗?

给个拉马链接谢谢

网友:
配重调动平衡的

网友E:
取轴承应该难度很大,借贴问问电机轴怎样好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取轴承应该难度很大,借贴问问电机轴怎样好取?

文字你的轴取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拉马链接谢谢

拉马在网上一搜索一大堆
淘宝商品:虎立三爪拉马多爪拉码顶拔器轴承拉出器拔轮器锻造锻压三抓拉力器 http://b.mashort.cn/h.bSr54?sm=4acb74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取轴承应该难度很大,借贴问问电机轴怎样好取?

我已经取出来了,。我是先用报废的5mm横轴把其中一个好下的轴承顶出,另一个用拉马顶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文字你的轴取出来了吗?

没换,貌似没问题,悬停震动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取出来了,。我是先用报废的5mm横轴把其中一个好下的轴承顶出,另一个用拉马顶出

厉害,学习了

网友G:
稍微加热一下, 就容易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稍微加热一下, 就容易出来了

额,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用拉马抵出可以吗?

这是往外拉吗?只是往里顶好吧。找支比轴细点的硬轴比如钻头,钻头的尾巴插入一端轴承内孔顶到对面轴承内圈边上,然后用小锤或钳子敲钻头露在外面的那头。敲几下换个方向,几下就出来了。

网友H:
用电吹风吹一会用小棍从里转着圈顶出来就行了 应该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