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翼龙装机完毕。等待首飞。

楼主(2015-10-25):
参加艾特征文比赛,获得的翼龙空机~~翼展108  机长88
配置:KV1400 XXD电机 ,30A电调,2个银燕9G舵机,2个辉盛9G舵机(副翼),3S 2200mAh自组电池。用FS-T6控。
预计重量600g左右,上行车记录仪航拍。信息汇报完毕。图片如下。

电机座直接拿螺丝锁在机上,不知道会不会震掉。
开了副翼的效果不知道怎么样,过几天试飞看看。望大伙指点拍砖~~
谢谢支持。

网友A:
艾特翼龙是神机,开副翼会好飞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艾特翼龙是神机,开副翼会好飞一点。

现在开的位置不知道怎么样,我总感觉不够大。还有机翼还要不要补强?我拿住机翼两侧总感觉不结实多谢指点

网友:
不死神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开的位置不知道怎么样,我总感觉不够大。还有机翼还要不要补强?我拿住机翼两侧总感觉不结实 ...

副翼够了,很小一点就反应灵活,机翼不暴力飞不用加强

楼主:
没飞过这种机型~不知道会怎么样。谢谢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够了,很小一点就反应灵活,机翼不暴力飞不用加强

了解。好人呐~~

网友:
fpv一代神机

网友B:
翼龙三通没有必要开副翼,增加重量。机翼可以嵌入碳竿增加强度。最好在机翼表面粘一遍透明胶带。

网友C:
开了副翼影响机翼升力,这个机子根本不需要开副翼,上翻v型机翼稳定性很好。开了也没什么效果,无非是如果用了飞控不支持垂尾的只能开副翼转弯。否则没必要。

网友:
这可是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龙三通没有必要开副翼,增加重量。机翼可以嵌入碳竿增加强度。最好在机翼表面粘一遍透明胶带。

我怕不开副翼转弯会不大稳定,因为之前没飞过这种机型,所以不是很了解。感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了副翼影响机翼升力,这个机子根本不需要开副翼,上翻v型机翼稳定性很好。开了也没什么效果,无非是如果 ...

明白了。多谢帮忙

楼主:
为什么都说是神机?有什么历史来头吗?说给小弟听听呗

网友C:
还有就是这个机子升力大所以载重量大,既然是航拍总归要装图传吧,电池也可以装到3s4000,舵机藏舱内浪费空间最好弄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这个机子升力大所以载重量大,既然是航拍总归要装图传吧,电池也可以装到3s4000,舵机藏舱内浪费空 ...

舵机装外面?具体是哪个位置?我实在想不到可以把舵机装哪了

网友D:
话说哪里还能买到正品呢

网友E:
尾杆上,尾舵都可装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哪里还能买到正品呢

我这里还有一架纯正血统的,有刷动力,带原装三通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都说是神机?有什么历史来头吗?说给小弟听听呗

是国产第二款,商品电动遥控模型飞机,第一款是火鸟200、火鸟400到403。火鸟缺点是接收机,舵机一体化。翼龙是接收机是独立的,在不飞翼龙时可做普通遥控器使用。我见火鸟是1997年,见翼龙是2004年。

网友:
这种装法不可靠,可在里面衬垫1mm航空层板。这样装用动平衡好的桨,可以飞一阵。这样装动力,重心又靠后一些,机头要加足够配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尾杆上,尾舵都可装舵机

不妥,会使重心后移,机头要增加很多配重,总体重量会增加很多,翼载荷增加过多,影响飞行。

网友:
很好飞的机机,可以带拍照上去。

网友:
2200mah电池都压不住头,需要配重

网友:
很好飞,机身尾杆处最好加个枝干到电机座后方,加强。
最高飞过3S 5000MAH的电池上去,无非是滑跑距离长而已。但是升降舵是要微调的,否则头重。
机翼加不加强无所谓,我炸断过2次,热熔胶沾后比原来还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妥,会使重心后移,机头要增加很多配重,总体重量会增加很多,翼载荷增加过多,影响飞行。

舵机撞到尾杆最后面,平尾 处,前面应3S电池,中心不变,

网友:
哪里来的空机?

网友:
又见翼龙,8年前,看着老哥飞了多家翼龙,那时候还不是2.4G的遥控,还是晶体那种,现在2.4才普及了,技术进步真快~

网友:
电池不好放吧?

网友:
别人给了个翼龙机身,我用kt板做了垂尾和水平尾,机翼用的成品微风机翼,开了副翼,翼展120cm,舵机改在机身上,为什么我的翼龙装3s2200电池,总重量要800多克接近90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舵机撞到尾杆最后面,平尾 处,前面应3S电池,中心不变,

我飞了很多,航机在后,肚孑里装设备图传电池等,好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哪里还能买到正品呢

很多地方

网友:
现在还有便宜的翼龙吗,

网友:
这机子确为一代神机。想看看你给艾特的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