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FPV返程中突然摔机

楼主(2015-10-25):
NAZA V2飞控,半年没飞,第一个起降正常,第二个起飞就飞了2000米左右远,返程中操控方向,发现有点不对实际方向,Osd显示方向乱,感觉一丝不详预感,果真半分钟后突然摔机。原因不详。大家帮分析下看。第二天飞个小精灵去搜,未果。

第二天飞个小精灵去搜,高度50-70米,重点找了坠机可能地点。未果。

救援的小精灵2,改装过,433+1.2G图传

网友:
会不会被人捡了?

网友:
精灵飞的太高了,你看看视频就像坠机的地方找就行。

网友:
osd为毛没有经纬度,   有经纬度就好找了 这么快的速度掉下去不会偏移很远

网友:
拿个抄子 水里差不多

网友:
显示很正常,有可能电机赌转或电调故障,电池电压在23点多和22点多跳动估计是动力问题。

网友:
恩,倒是不太像飞控的问题导致,感觉某一轴突然失去动力

网友:
精灵飞那么高怎么找啊  机器又不是很大,飞低点在找,估计能找到

网友:
地毯   搜索    你 这样   就是在   飞机下方  你也看不到

显示  经纬 就好  搜索了

楼主:
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人走,估计没有被检。有路的地方我都找过了没有发现。估计是掉树林丛里,太密,不好走进去。

网友:
楼主找吧,你从那条路上消停的找,带上遥控器,偶尔的推下油门。我的就是这个方法找到的,不过我的是固定翼,找到后也没损失啥元件,修修就又飞了。

网友A:
应该在图中红圈位置,祝好运!

网友:
实践证明,OSD还是设置成显示经纬度的好!
我测试过,用经纬度找位置比较精准,地图显示位置与实际位置也就差十来米。
所以我的四轴飞行时,地面DVR录相都会显示经纬度,就怕万一。

网友:
一轴动力故障的概率极高。。。

网友:
好像快掉到路边了
早点去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图中红圈位置,祝好运!

我初步估计也是这个位置。只是树木不好走进去,从外面也看不到里面,树木太密了。路边都找了,没有发现。只能找时间再找了。多谢

网友:
通过方位角177和距离能算出大概位置的

楼主:
多谢,我算一下,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