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f450加上电池大概1250克,请问我该用3s还是4s电池啊

楼主(2015-10-25):
请问我的,f450加上电池大概1250克,请问我该用3s还是4s电池啊

网友:
4S会比3S更好的动力表现

网友A:
这主要还是看你用的什么电机和什么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主要还是看你用的什么电机和什么桨吧?

大疆的E300套装

网友:
3s吧,4s力效更低

网友:
450 一般还是建议上3s 就可以了

网友B:
让我这将近1400克的情以何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我这将近1400克的情以何堪?

1400什么电池 能飞多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400什么电池 能飞多久啊

卖家组装的3S 5200,  3.6报警可以悬停15分钟,电压回升到3.7v

网友C:
我的450起飞重量1500g左右4s5000mah电池,郎宇2212kv980铂金30A电调飞行时间大概15分钟左右,动力输出强劲,比我3s刺激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我这将近1400克的情以何堪?

这云台减震不错哦,涨见识了,下回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450起飞重量1500g左右4s5000mah电池,郎宇2212kv980铂金30A电调飞行时间大概15分钟左右,动力输出强劲 ...

是朗宇A2212 吗?能支持4S?我也想试试4S

网友:
是x2212 kv98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让我这将近1400克的情以何堪?

我的450将近2kg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的450将近2kg

现在4s5000mah只能飞7分多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现在4s5000mah只能飞7分多钟

这是航拍视频截图

网友:
g3时间没设置好,显示2014年,其实是今天拍的,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航拍视频截图

怎么飞行时间这么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4s5000mah只能飞7分多钟

确实太重了,我的450去掉脚架去掉自制俯仰云台,减重230克,飞行时间上提4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我这将近1400克的情以何堪?

这 机架 是什么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