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固定翼的电调校准与飞行模式设置

楼主(2015-10-25):
两个问题,如下
(1)最近入手了一套pixhawk组装固定翼,发现按照pixhawk的电调校准方法(从视频看的,油门达到最大、上电、断电、上电、按安全开关、拉下油门)无法校准电调,到了第二次上电按有的视频里教的方法,飞控板应该有一声长响确认已将油门信号映射到电调上去了,可是我的却听不到这一声,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难道是因为我的舵机线没连接飞控板吗,感觉不应该是这个原因,最后采用了遥控器接收机直接连接电调信号线的方法校准了电调,倒也不影响使用,但总觉得这样不好,有哪位大哥可否指点指点为什么,谢谢;
(2)感觉pixhawk固定翼的飞行模式设置真是乱七八糟(可能还是因为我没弄懂),之前刚刚理清了pixhawk四旋翼的飞行模式设置(在我以前的帖子里了,和pixhawk官网的那个关系图完全相同),发现固定翼的模式好像和官网的不一样,稳定模式就不知道究竟是放在了哪一部分,设置的时候实在混乱,不知是否有哪位高手弄清了pixhawk固定翼的飞行模式的结构,是否和官网上的差不多呢
欢迎大家多多讨论和指教

网友A:
安全开关好像也要按一下,我多轴是这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开关好像也要按一下,我多轴是这么调的

是第一次上电要按安全开关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第一次上电要按安全开关吗?

油门高位>上电>Pix红绿跑马灯(被通知下次上电要做行程校准)>断电。
上电〉PIX红绿跑马灯(等待行程校准)〉安全开关〉电调音〉油门低位〉电调音〉拔电 。
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第一次上电要按安全开关吗?

不是啊,安全开关不打开,电调一直是无信号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高位>上电>Pix红绿跑马灯(被通知下次上电要做行程校准)>断电。
上电〉PIX红绿跑马灯(等待行程校 ...

固定翼固件也这样校准吗?从来没成功过

网友C:
没用安全开关,我是设置掉不用安全开关了,用第一种方法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安全开关,我是设置掉不用安全开关了,用第一种方法可以

你怎么设置的不用安全开关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设置的不用安全开关呢

参数里可以关闭,固定翼我嫌麻烦,就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里可以关闭,固定翼我嫌麻烦,就没用

我这两天发现了个问题,原来pixhawk固定翼四通道的输出是油门,真的是无语了,好多资料都说3通道是,甚至有的淘宝卖家说和apm固定翼一样,几天的功夫都浪费在这个上面了。另外三通道的输出好像没有,好痛苦,不知道你有没有pixhawk固定翼(固件也是pixhawk的而不是apm的)的接线图,可否借来看一下,感觉pixhawk的普及还好差啊,好多东西都找不到,apm已经日暮西山了,为什么大家还不转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两天发现了个问题,原来pixhawk固定翼四通道的输出是油门,真的是无语了,好多资料都说3通道是,甚至 ...

第四通道是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四通道是油门???

恩,pixhawk固件的机型差不多都是这样,你可以试一下,要是不确定,你可以把你刷的机型或者机型在pixhawk固件中的代码告诉我,我帮你查一下;至少猎鹰(skyhunter1800)肯定是,并且猎鹰方向舵的输出置零了

网友:
最近准备把pix从四轴上拆下来放到固定翼上去

网友E:
我3.4碰到电调无法校准,降回3.3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个案还是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3.4碰到电调无法校准,降回3.3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个案还是咋地

你用的是apm固件吧

网友(2016-03-05):
楼主请问你的pixhawk接固定翼的电调校准,最后是怎么搞得呢?

网友F:
楼主,pixhawk第四通道是油门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楼主(2016-04-15):
引用 网友F:
楼主,pixhawk第四通道是油门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你指的什么问题,就把油门信号线插到pixhawk四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pixhawk第四通道是油门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如果是油门的校准,我直接采取的是,先用接收机校准电调,然后再接pixhawk,因为pixhawk的手动模式manual也是直接的信号传递,其实没有处理过pwm,所以效果一样,干嘛还要用pixhawk去校准,搞得那么复杂,只是可能安装后,再想重新校准会麻烦些

网友G(2016-12-09):
引用 楼主:
恩,pixhawk固件的机型差不多都是这样,你可以试一下,要是不确定,你可以把你刷的机型或者机型在pixhawk ...

四通道在控上和mission panner上都是方向舵 ,电机在四通道上,就是放在了方向舵上,这样就没有办法自稳了吧,怎么把4通道改成油门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四通道在控上和mission panner上都是方向舵 ,电机在四通道上,就是放在了方向舵上,这样就没有办法自稳 ...

apm的我还真不清楚,apm规定是第几个,你就插第几个通道就ok了呗,为啥要换,那几个管脚长得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