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NAZA-liet兼容GPS(M8N)的进

楼主(2015-10-25):
入魔1年,最近在咸鱼上收了NAZA-liet控。配的小作坊生产的M8NGPS。228元。装机电脑调试正常。(电调,罗盘,高级校准,都做了)上电后发现LED灯不正常,对比图片,手动提示灯正常(不闪灯),姿态闪灯正常(黄灯慢闪),GPS模式不闪灯(正常情况应该绿灯慢闪的)求解?手动,姿态都能正常起飞,GPS无法起飞(左右穿)炸。求解?

网友A:
呵呵 收个2收的GPS模块 好像也不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收个2收的GPS模块 好像也不贵吧、、

400多哦,小贵

网友B:
你买哪家的GPS?我用的也是NAZA LITE 加某凡的GPS,搜星速度快,空地13颗星以上!你说的这种不是飞控有问题就是GPS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哪家的GPS?我用的也是NAZA LITE 加某凡的GPS,搜星速度快,空地13颗星以上!你说的这种不是飞控有问题 ...

我的不是非凡的,比较了一下都是M8N的,只要228。应该不是GPS的问题,我用过失控返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非凡的,比较了一下都是M8N的,只要228。应该不是GPS的问题,我用过失控返航了

那就是飞控的问题。

楼主:
请问你开GPS模式灯光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开GPS模式灯光正常吗?

正常啊,难不成是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啊,难不成是灯坏了??

额~~没有坏吧。红黄绿都亮啊,修好了继续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没有坏吧。红黄绿都亮啊,修好了继续折腾

恩,你找朋友借一个GPS回来试试,换换GPS,和飞控两个都试试,看哪个出问题

网友:
直接入原装gps

网友C:
最好可以找人借一个然后看看指示灯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可以找人借一个然后看看指示灯是否正常

已经解决,换个飞控+GPS完全正常了。,坏了返厂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