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两轴云台控制

楼主(2015-10-25):
CC3D飞控两轴自稳云台
看见论坛有人用CC3D搞定云台控制,没有详细的设置方法,索性我也来试试看。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摸索出了两轴云台控制调节方法。我的是四轴,利用飞控空余的两个通道56来安装两轴云台控制,只是感觉好玩,至于其他用途大家发挥想象咯。

切入正题吧,以下是OP设置方式(另外在设置之前最好把UAV数据先导出保存,以防设置软件出现问题可以恢复)。
图一:
设置输出通道控制舵机,启用空余的通道56,对应方向的舵机。
横滚的飞控输出设置通道5;俯仰设置通道6

图二:
遥控器界面对应控制通道accessory01

图三:
舵机驱动界面设置。(重要的一步!!)此处注意最大值要改变舵机行程,指定位置和反向控制。

以上是我摸索出来的(遥控器控制通道和云台补偿数据我没有深入了解)
大家如有好的方法和不足之处多多探讨!
。。。。。。。。。。。。。。。。。。。。。。。。。。。。。。。。。。。。。。。。。。。。。。。。。。。。。。。。。。。。。。。。。。。。。。。。。。。。。。。
附测试视频:

网友:
顶楼主,这个功能还是有用的,如果用无刷两轴云台就可以组简易航拍机或加强固定翼录像效果了

网友:
顶上...发挥CC3D功能

网友A:
CC3D输如5通道不是模式选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输如5通道不是模式选择吗?

那个通道5是飞控输出的和遥控器的模式选择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通道5是飞控输出的和遥控器的模式选择不一样

哦。我弄错啦。

网友(2020-03-09):
功能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