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sg飞SU27混控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5-10-25):
如题,怎么设置混控,求助。。

网友:
14sg su27 我先缓缓 有点晕

网友A:
机型设置飞翼双舵机模式   舵机插1和6通道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型设置飞翼双舵机模式   舵机插1和6通道就可以用了

谢谢,昨晚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