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站捡到一个小铸铁立柱,准备做个小数控铣床

楼主(2015-10-25):
  路过废品站发现有个漂亮的铸铁立柱突然有种想做小数控铣的从动。于是向老板花了40元买回家。称了下重有13KG重。
上小铸铁立柱的图。

有了立柱,还需要个滑台才能做Z轴

网友:
买扣子配衣服

楼主:
找到个形成70MM行程1204滚珠丝杠的钢滑台。
把滑台平磨背面小坑,用油石修正下。

修整好了也来打打表,看看精度。打标精度不错,表指针基本没动。是个好的开始。

接下来该找个底板。

楼主:
这个滑台发现有个地方需要加强。上钻床。钻孔,攻M6丝。
做好保护防止,铁屑掉丝杠上了。

攻M6丝深25MM。这个钢真不好攻。攻好4个孔,手都酸了。

最后加强效果,原来是1颗M5螺栓连接底板和导轨垫块感觉有点弱,现在又加了4颗M6螺丝加固。

网友:
基础东西不错就看主轴和下面十字滑台了。看结果吧。

楼主:
花了段时间收集了些做小型数控铣的零件

铸铁立柱,Z轴滑台,120*80MM行程铸铁十字滑台,25MM厚日本铸铁板,一块小T型板两面精磨

楼主:
对铸铁底板加工

楼主:
开始组装。没有很平整桌子,没办法只有在门前台阶上的大理石装配了

装十字滑台

装立柱

装T槽板

装Z轴滑台

网友A:
这么迷你,装什么样的主轴呢

网友B:
真的不错,等着看下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迷你,装什么样的主轴呢

我也想了很久装什么样的主轴。晚上揭晓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不错,等着看下集。

白天要上班。今晚发布下集。

网友:
哪里是废品捡到立柱起意,而是久有凌云志!厉害!

楼主:
今天接着调试机器。我的预期是X轴Y轴X轴各个精度都在4丝以内。
先调Z轴,打表偏了30丝

上铜皮

把铜皮塞在缝隙里

在经过一番折腾。。。。。。再打表。

呵呵1丝,行了

楼主:
接着调整X,Y轴。

Y轴打表1丝5左右,X轴有6丝左右太大。只有垫纸了。

垫纸后打表2丝多点。

楼主:
机器各轴精度调整的差不多了。现在做Z轴步进电机座。底板用的成品57步进电机座改制。铝合金的。线用红笔作出需要去除的部分。

上铣床。

铣断

端面光一刀

再把螺丝车下,太大。

做好样子

楼主:
和我的小铣床比较下谁更帅。

楼主:
接下来说下主轴。一个很让人纠结的问题。
刚开始想用普通电机主轴,但是我这个是小铣,普通电机主轴,转速太高扭矩小了,而且刚性差了。

于是还是选择用无动力主轴。开始准备用一个进口拆机的无动力主轴,双NSK的角接触轴承。。因为是铝合金外壳,害怕强度不好还是放弃了。

于是准备定做一个主轴。我定做了是ER20  。这么小的机器配ER20肯定有人认为太大了吧。我其实还想让我机器兼顾下车的功能,ER20可以夹持13MM直径的棒料。以后可以车点小零件。
网上订后一个星期时间拿到了。

主轴直径57MM全长2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