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头罩紧

楼主(2015-10-25):
RT,各位大侠有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我的用亚拓原厂的电池小紧,用格式的1400 6s就紧的不行了,尤其是电池接上之后。每次出外场飞之前戴头罩先要戴个几分钟,实在是不爽,有时要反复很多次才能确保连杆不干涉。
看似无关痛痒的问题实际很影响用户体验。
不要告诉我不带头罩飞,不带头罩飞实在太不爽了。

PS:好像这是直升机通病,目前我遇见的只有亚拓700头罩不紧。

网友A:
重新打孔

网友:
沒错打新孔

网友:
我的500L不紧

网友:
自己扩孔

网友:
好像要自己动手改了。

网友:
再买个新头罩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打孔

老师请教一下怎么打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请教一下怎么打孔?

用手电钻打个洞,然后慢慢的扩大合适的大小,然后塞那个橡皮圈进去,然后没有然后,当然可以某宝直接买扩孔器,另外我不是老师

网友:
我的450L就是往后重新打孔了,现在好多了,我自己拿螺丝刀钻孔

网友:
用冰人出的头罩支柱,带小碳板的那种,炸鸡时候可以保护侧板,同时支柱安装的时候可以前置一点,也更容易戴头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手电钻打个洞,然后慢慢的扩大合适的大小,然后塞那个橡皮圈进去,然后没有然后,当然可以某宝直接买扩 ...

谢谢老师认真精辟的解答。不过为打一个洞还要买个电钻,不值当啊

网友:
不买钻可以钉子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认真精辟的解答。不过为打一个洞还要买个电钻,不值当啊

直接用电烙铁开孔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认真精辟的解答。不过为打一个洞还要买个电钻,不值当啊

用剪子 锥子 任何的尖锐物品都可以 手捻钻应该也可以的 弄出个孔之后就用剪子扩

网友(2015-12-10):
剪子 剪子 剪子 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