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 9II

楼主(2015-10-25):
JR DSX 9II反厂维修点地址谁知道,联系客服有没回

网友A:
您好,JR的维修地址
青岛市开发区珠江路1389号银领国际1号1501  售后维修收  0532-86943423
返厂维修请拆下电池,包装好遥控器,附带保修卡,内附一张纸写明故障原因及联系方式,方便维修人员联系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JR的维修地址
青岛市开发区珠江路1389号银领国际1号1501  售后维修收  0532-86943423
返厂维修请拆 ...

JRdsx9 中国版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DSM2、DSMJ对频及失控保护设置方法
1、将随机附带的对频插头(信号/地短接线)插入BATT1/BIND插口;
2、将电源4.8V-8.5V插头插入接收机BATT2/DATA插口,当然也可插入THRO   或其他通道插口
3、电池连接电调电源输入端,接通接收机电源,接收机指示灯快速闪烁;
4、按下遥控器后背的绿灯按钮的同时打开电源,接收机指示灯短暂熄灭后开始慢速闪烁;
5、按住发射机对频按钮,等待几秒钟后,直至接收机和遥控器电源;
6、从接收机上拔下对频插头,关闭接收机和遥控器电源;
7、按照先遥控器、后接收机的顺序依次开启电源,接收机指示灯慢闪几次之后转为长亮、遥控器背部发射状态指示灯长亮,拨动遥控器摇杆,接收机对应通道上的舵机随之动作,确认对频正确,遥控系统正常可用。
失控保护设置方法:
对频时,等到接收机灯闪烁并进入对频状态后,拔掉对频插头。然后开控并按住对频按钮对频,对频过程中将您想要的失控保护状态对应的动作舵拨向相应位置,直至对频成功后。检查是否能够保持您想要的失控保护状态。
切记在飞机的发动机关闭状态下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