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小白再次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10-25):
接上次的提问,我是小白,说通俗一点吧,不然我说不明白,新手哈,用词不专业我用的美国手,模拟器练习的时候左摇杆上下是油门,左右是方向。左摇杆上下是升降,左右是副翼(模拟器上往左打左翼上向上右翼向下)

可当我上手起来是这样的
我现在用三个舵机,一通道连接左翼的舵机,二通道接右翼的舵机,三通道接的电调,四通道接的起落架前轮

一开始我调试的时候一切正常,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方向舵跟副翼的摇杆刚好相反了,我现在打左摇杆水平左右的时候副翼在动,我打又摇杆水平左右的时候是方向在动。

不知道大神们能不能看懂,小白在这跪等答案

网友A:
把舵机从接收机上拔下来
换个口重新插上
直到你认为正确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舵机从接收机上拔下来
换个口重新插上
直到你认为正确为止

真的么?我明天试试

网友B:
这是什么机型啊?飞翼吗?把一二通道两个舵机在接收机上的位置互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机型啊?飞翼吗?把副翼两个舵机在接收机上的位置互换一下

su-27的KT板机
我换了,不行的,而且说明书也看完了,还是没找到,这问题都一个月了。。。

网友C:
你这个接法我没看懂,我也是新手,左手油门。我的是四通机这样接的:副翼两个舵机连一条Y线接第一通道,升降舵机接第二通道,电调接第三通道,方向舵机接第四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接法我没看懂,我也是新手,左手油门。我的是四通机这样接的:副翼两个舵机连一条Y线接第一通道,升 ...

我之前见过几位模友就是这么接的,而且我装机调试的时候好好的,第二天不知道谁乱动了,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网友D:
新手飞su27,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飞su27,我也是醉了

那要飞什么啊?求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见过几位模友就是这么接的,而且我装机调试的时候好好的,第二天不知道谁乱动了,就成现在这个样子 ...

你这部机是要用到混控的,可以找找相关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部机是要用到混控的,可以找找相关的设置

所有的都设置好了的,就是现在方向跟副翼的操纵杆互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u-27的KT板机
我换了,不行的,而且说明书也看完了,还是没找到,这问题都一个月了。。。

SU27,应该是要在遥控器设置三角翼混控,然后把副翼两个舵机分别插一和二通道。然后检查翼面工作情况,如果反了可以试着两个舵机位置互换,调整一二通道反向。直到设置好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27,应该是要在遥控器设置三角翼混控,然后把副翼两个舵机分别插一和二通道。然后检查翼面工作情况,如 ...

这个我都设置好了的,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副翼跟方向换过来。。。

网友E:
遥控器换到mode 2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换到mode 2模式

我用的futaba t10j  要什么切换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futaba t10j  要什么切换啊

看说明书吧,应该有切换模式的说明,没用过扶她爸的控,不行就打电话给扶她爸的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说明书吧,应该有切换模式的说明,没用过扶她爸的控,不行就打电话给扶她爸的售后

好的,谢谢啦~我明天试试

网友:
三角翼混控,如果反向设置控的通道逆转,或者把左右换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