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买的FPV老出现全屏雪花

楼主(2015-10-25):
#paction

刚刚入手没几天的FPV套装就是不知道什么问题老雪花,这个视频是我的接收调到其他模友的穿越机上的视频,这才飞了大概40米不到,他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的FPV设备如下Q图传 5.8G 600MW
UFO5.8G 32CH接收模块

最强800线 COMS摄像头UFOFPV 250穿越机FPV 低照度宽动态高清CCD

天线在其他模友发射和接收上测试没问题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国产显示屏,请求大神指出问题所在,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不是纯雪花的 纯雪花的 不会突然满屏  至少看清轮廓什么的

网友:
貌似蓝屏转雪花的?不是正宗的!个人觉得,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B:
1.如果是真的雪花屏,应该弱信号也会有模糊图像显示。
2.如果是真的雪花屏,出现全屏雪花,那是视频信号彻底消失了。
3.根据雪花后恢复速度来看,不像假雪花。即使这个是蓝屏的显示屏,FPV也够了。
4.楼主是否使用的5.8G平板?如果是平板,有指向性。但是飞到天线盲区,是有个过渡过程,所以排除这个因素。
5.检查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是真的雪花屏,应该弱信号也会有模糊图像显示。
2.如果是真的雪花屏,出现全屏雪花,那是视频信号彻 ...

出现过蓝屏,全屏雪花,还有1秒什么都不显示,发射和接收都是蘑菇,这类型问题如何解决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纯雪花的 纯雪花的 不会突然满屏  至少看清轮廓什么的

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显示器的问题么?

网友C:
以前图便宜,折腾过好几个显示器,都出现过不同的问题,加起来浪费了不少钱,最后咬牙上了鹰眼旗舰,总算安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图便宜,折腾过好几个显示器,都出现过不同的问题,加起来浪费了不少钱,最后咬牙上了鹰眼旗舰,总算安 ...

你之前飞穿越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么?
鹰眼什么的,得割几天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图便宜,折腾过好几个显示器,都出现过不同的问题,加起来浪费了不少钱,最后咬牙上了鹰眼旗舰,总算安 ...

我入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接收一体机就是鹰眼旗舰版,所以很安逸,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网友B:
首先要怀疑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怀疑接触不良。

接触不良是指虚焊之类么?已经排除发射问题,因为其他人飞我穿越机带自己的眼镜,没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就会有,那就是接收的接触问题了,唉,晕啊

网友B:
主要是检查接收和屏的连线和插头。如果你的屏幕放到别人的接收上,还是这样,如果能打开屏,里面的线都好着,那么就是屏的问题了。还可以换个全向的棒子天线试试,和遥控平,然后360度转一圈。看看。

不过即使这样的屏,也能用了。不过就是心理不踏实。说不定哪天全部雪花。不要飞太远,谨慎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检查接收和屏的连线和插头。如果你的屏幕放到别人的接收上,还是这样,如果能打开屏,里面的线都好着 ...

我都是在没人的地方飞,这问题直接练就一身本领,玩穿越纯靠听,还有谁= =

楼主:
已经解决雪花问题,封贴

网友D:
请问楼主什么问题导致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什么问题导致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显示器的问题,FPV就是花钱,省的越多,花的越多

网友:
蓝屏的一种?、  只能这样解释   蓝屏是信号弱到一定程度蓝屏  你的是弱到一定程度全屏雪花      雪花不应该是一下就全屏雪花

网友E:
再有 可能是频率没对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有 可能是频率没对准

显示器的问题,没办法,省钱省的,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