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装QAV210——试飞视频(小蜜蜂电调开启点刹)

楼主(2015-10-26):
?from=s1.8-1-1.2
这个机架估计是5寸桨级别最小型号了! 空机才88g 用的却是2204 4S动力!不暴力不行呀!

网友A:
电源板放在飞控下边有没有出过问题?会不会容易干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放在飞控下边有没有出过问题?会不会容易干扰啊

目前飞了还没发现干扰!

楼主:
是用的NAZE32  带壳子的CC3D不方便安装

网友B:
蘑菇头有点高吧,长。看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蘑菇头有点高吧,长。看着

肥鲨蘑菇出厂就这么长~·············  机架小显得也长

网友:
我计划用2204装180

楼主:
180的桨效率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80的桨效率行吗

所以正在推敲中,用6寸或5寸的桨剪短了用差不多,主用4S供电,因为看到有人这么做了说了一样暴力。

网友:
LZ毛很旺啊

楼主:
这都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