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啊--180cfx--电调设置-问题

楼主(2015-10-26):
今天才飞1电,上2电时飞了1分钟左右突然失去动力,,,,,,,
检查电池单节4.01

之后电调就不正常了,加油门电机转几秒就停了,再发出滴滴滴的声音

是不是进入电调设置去

?from=s1.8-1-1.2

网友:
这是不是电调坏了还是主板坏了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一遍试试,你油门曲线怎样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问题已解决!
电调故障是欠压,电调一声短,一声长的报警,实际电池电压是足够的,---电压采集分压电阻  B 、D 、与D电阻并联的滤高频电容击穿坏了

180cfx-电调-电压采集电路

180cfx-电调-电压采集电路

180cfx-电调-声音报警-对应故障

180cfx-电调-声音报警-对应故障

网友A:
楼主 你这地平线的直机  怎么用的华科尔的控呀  能支持吧 ?????

用这个控能行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这地平线的直机  怎么用的华科尔的控呀  能支持吧 ?????

用这个控能行吧 ????? ...

D10刷 Devil10-suvsuv固件,支持DSM2及DSMX
你这个应该可以吧,,,,(自己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