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小四轴DH410选择与安装

楼主(2015-10-26):
一直玩直升飞机,前段时间上了套F450

这套四轴飞起来挺稳定的,就是携带不太方便,所以就开始寻觅可折叠的小四轴
搜索发现,可折叠四轴大致有三类:
1、用C卡的,有魔友反映降落时,机臂可能会脱离,可靠性不足

2、用螺丝固定的,不用担心机臂稳固问题,但是机架比较重,如果不上云台的话,是不错的选择

3、用T卡,像DH410,机臂稳固,重量也轻,但安装空间有限

三类四轴各有优缺点,就看魔友侧重哪些方面了。我比较关注稳定与重量,
所以,选择DH410

与卖家沟通后感觉还不错就下单,现货,这一点很好,不用等很长时间,这一点魔友们都懂得
跟卖家聊天很舒服,本身就是魔友,能想魔友所想

等了几天,四轴机架到了

让我最有感触的是备件包,虽然是些小物件,但省去了很多麻烦事,
不用为几毛几块的配件花时间和运费

还有就是云台快拆设计很好很人性

安装时,由于电调要装在肚子里,先要处理下电调和电机线

把电机线穿出来

涉及到折叠问题,可以按照下图把电机线和航灯线固定

如何走线就看个人的喜好了,走内线或外线都没问题
感觉焊工不好的话,可以用短线版电调

测试下电机的转向,然后再组装起来

网友:
轮子设计有亮点。

网友:
布线很整洁!!高手 我也是dh410 就没你装得好看!!羡慕!!!

网友A:
不知道稳定怎么样?

网友:
想看折叠锁紧的固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稳定怎么样?

稳定性和大疆F450差不多

网友B:
我线想布好点,结果还是成了蜘蛛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线想布好点,结果还是成了蜘蛛网了

要舍得剪线,电调和电机多出来的线减掉,最好把线放在肚子里,就算线放在外面,也要用扎带规整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舍得剪线,电调和电机多出来的线减掉,最好把线放在肚子里,就算线放在外面,也要用扎带规整下

怎么还加了一层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舍得剪线,电调和电机多出来的线减掉,最好把线放在肚子里,就算线放在外面,也要用扎带规整下

电调的线还好,就是航灯 电源 云台 图传 飞控的线都集中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线还好,就是航灯 电源 云台 图传 飞控的线都集中在一起……

后来,我也加了图传,云台,规整一下,航灯线从机臂内穿出来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线还好,就是航灯 电源 云台 图传 飞控的线都集中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着走机臂里面,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走机臂里面,没成功。

有一些安装视频可以参考一下,确实要费点脑筋

网友C:
飞控不在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不在中心?

飞控不在中心,应该不影响飞控的性能,飞行中也未发现有什么不同

网友D(2016-03-07):
最让人纠结的续航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让人纠结的续航多少≧◇≦

加云台,用3S4200电池,八分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云台,用3S4200电池,八分钟

//(ㄒoㄒ)//差距好大,为啥他们动不动就20分钟。瞬间觉得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ㄒoㄒ)//差距好大,为啥他们动不动就20分钟。瞬间觉得虚了

一是不加云台,减重;二是用大容量电池如5200;三是放电到很低的电压。我一般降落后电压在3.8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是不加云台,减重;二是用大容量电池如5200;三是放电到很低的电压。我一般降落后电压在3.8左右

(T_T)重量方便说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T_T)重量方便说下么

我没有称,反正比以前的大疆450轻,关键是能折叠,带着方便,骑着自行车就可以去玩了。我不是特别计较重量,个人偏好吧

网友E:
楼主试着上4S5000的电池测试下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试着上4S5000的电池测试下续航

电调不支持4S电池

网友(2016-08-05):
请问用什么型号的电机和桨?20A电调发热大吗?

网友F:
楼主你的小蚁摄像机是否用主电池供电?小蚁里面是否装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小蚁摄像机是否用主电池供电?小蚁里面是否装了电池?

用小蚁自带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小蚁自带的电池

为什么不用bec通过USB给小蚁供电?这样能轻一些

网友(2016-12-20):
楼主这一套飞行稳定性怎么样?续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