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2.4KG的580四轴,为何航时只有13分钟(更新,8000电池20分钟)

楼主(2015-10-26):
好不容易把电机都换掉了(之前用的银燕3515)
全部换成HM的3508,KV590,上的原厂1447桨
挂上巴毅4S5000电池云台飞机全重2.45KG
根据数据,续航应该能超过19分钟,就算考虑各种损耗+水分,应该也能超过15分钟吧
结果,飞行负载电压在13分钟的时候已经低到14.2左右了,再往下走1分钟,电压直接跌落13V
这还是悬停时间,超级郁闷,这个动力用3S5000都能飞11分钟(到10.5V),结果4S4200和4S5000只能飞12和13分钟,甚是奇怪
不知各位怎么看

10-30更新
今天弄了2块4S4200的电池并联,电池+并连线总重量在915g
于是测试,飞了21分20秒,落地后电压3.6V
感觉还是飞机太重的原因

网友:
建議用15吋槳試試

网友:
桨是不是大了,换12的试试

网友A:
桨太大 12寸合适。另外,这起飞重量也偏大了。

网友:
我感觉正常

网友:
我的6S也就18分钟

网友:
很正常啊

网友B:
我的电机、桨、电池都和你一样,起飞重量2.18kg,续航21~23分。电机品牌是飓风。

网友B:
绝对不是桨配大了。

网友B:
我的机架是800轴距的。

网友:
你低估了水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太大 12寸合适。另外,这起飞重量也偏大了。

我试过1238,结果起飞油门平均到了65左右,飞行时间不超过10分钟
1447的话平均油门在52左右
不过我也感觉这个重量的确比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机、桨、电池都和你一样,起飞重量2.18kg,续航21~23分。电机品牌是飓风。

也就200g的差距居然能有10分钟的差距!
飓风电机真的那么神么因为感觉就目前看来,无论是数据还是电机本身效率差别都应该不是很离谱的
我的飞机总感觉存在别的电老虎,就是不知道是啥。。。。

网友B:
我原来的轻机架620的,起飞重量1860g,可以飞26分钟,哈哈。看看哪里漏电了。

网友:
减轻重量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1238,结果起飞油门平均到了65左右,飞行时间不超过10分钟
1447的话平均油门在52左右
不过我也感 ...

多轴的续航是个很神奇的事儿,整机重量、电机效率、电调效率、桨效、电机机型 KV 桨叶 电池的搭配、震动、机架变形、整体布局、电池质量等等,到处都能给你漏点水,所以楼主还要慢慢研究。不是打击楼主,起飞重量1250g的450,精灵2电机和桨,3年前的花牌3S2200电池,图传摄像头全开,能飞十四五分钟左右,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改了TM动力之后,续航时间有少量的降低。

网友:
同样580.  3508-380KV,1555桨,6S 10000,全载航线30+分钟。报警电压3.6V

网友C:
我的600.。。3508-380KV,1555桨。4S6000.。。。。全重2300。。飞13分钟。。冲进3700.。。。。。。。。。

网友C:
同样600.  3508-380KV,1555桨,4S6000.。全重2300.。。飞13分钟。。冲3700.。。。应该飞的到20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样600.  3508-380KV,1555桨,4S6000.。全重2300.。。飞13分钟。。冲3700.。。。应该飞的到20分钟

你这电池肯定有问题。

网友:
590kv4s要配15寸的 亲  5000电池 15分钟以上

网友:
电池没问题。。飞到一般当家人喊收了。。。。电池放到3.6V  BB叫。。。。冲进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600.。。3508-380KV,1555桨。4S6000.。。。。全重2300。。飞13分钟。。冲进3700.。。。。。。。。。
...

今天刚试,用2块4S4200,重量915g,飞了21分钟
果然还是飞机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