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遥控器上fpv设备布局问题

楼主(2015-10-26):
   最近入FPV了,因为想一体化,我把433,图传发射之内的东西和显示器都绑在一起的,但这样开机后图像画面会有很多抖动,非凡433,CT210图传,有干扰问题,也不能用转发模式,是433在干扰,怎么解决?
   另外问个问题,你们fpv时一般是先爬高还是先转弯?

网友:
原则是能扔多远扔多远

网友A:
什么遥控器?用ppm直连,人站在显示器面前,图穿挂显示器上,然后搞个几米的杜邦线,把433支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遥控器?用ppm直连,人站在显示器面前,图穿挂显示器上,然后搞个几米的杜邦线,把433支远点

感谢,但我没一米的杜邦线,自己焊的话五根焊在一起,焊点多了,会不会影响433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我没一米的杜邦线,自己焊的话五根焊在一起,焊点多了,会不会影响433效果?

不会,杜邦线至少传送ppm信号,又不是发射433信号

网友B:
433严重干扰2.4g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我没一米的杜邦线,自己焊的话五根焊在一起,焊点多了,会不会影响433效果?

对,这也是一种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严重干扰2.4g

是啊,不过2.4传的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不过2.4传的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433比2.4传播距离不知道远多少呢,少说433的距离是2.4的40~50倍,频率越高,衰减越大,传播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