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克折叠180试飞成功】【13楼图纸共享,喜欢就下载吧】

楼主(2015-10-26):
中午飞了4颗电池,不知道是太重还是参数没调好,惯性太多,不过飞得也还好。一口气飞完4颗电池收工,无损无炸。

楼主:
3s2200定时飞9分钟下来电压3.72v左右。

网友:
天线 桨 和手提袋都是DIY 这玩的才叫乐趣!

网友A:
资料楼主分享下呗

网友B:
天线是怎么回事 多少米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是怎么回事 多少米距离

天线用覆铜板照图切了个角度的天线,再焊接上去的。不敢飞远,飞机转个身画面都有干扰,估计是图传接收方面的问题,足球场绕一圈还行吧。

楼主:
机架:DIY1.5mm玻纤板180折叠,机臂两层叠加=3mm
电机:致盈2204/2300KV
电调:好盈飞腾10A
飞控:mini CC3D去壳
桨:4045平头
电池:恶霸飘3S2200mah(给力)
摄像头:sony700线ccd
图传发射:ts5823天线:棒子或四叶
接收:R4FA-SB
BEC供电:电调自带
总重:470左右
续航时间:9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DIY1.5mm玻纤板180折叠,机臂两层叠加=3mm
电机:致盈2204/2300KV
电调:好盈飞腾10A

DIY的机架能给张图纸吗?谢谢。

网友:
2200的话应该是超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楼主分享下呗

要图纸的话在13楼下载。

网友:
感谢楼主的共享图纸!请问折叠机翼会不会因为震动松动?

网友(2016-02-02):
换小电池试试吧

网友C:
没看懂天线 你给的图不是5.8g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天线 你给的图不是5.8g的把
图里的数值是900m的,5.8G的自己算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