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十字盘斜了该怎么调节?

楼主(2015-10-26):
我是新手,请问一下,我的450直升机十字盘斜了该怎么调节?就是我第一次玩
模拟器
的时候我的
遥控器
没换过来,就直接飞真了。结果插上电飞机十字盘斜了。请问在遥控上怎么调过来?在补充一下我的遥控器是K-7XII的,飞机是固郎450QS的

网友A:
你去固朗专区,有一个调机帖子,很适合新手看
按照视频里的调一遍,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B:
把遥控器微调中立点都归零,舵机臂拆掉油门推在中间把舵机臂水平装上舵机如果不水平可以调三轴陀螺仪或控上微调在装上拉杆十字盘。

楼主:
遥控器微调中立点都归零,油门归中,升降舵多少一点低,
问题又来了,使用heli模式里的HP1,还是HP2.或HP3,啊?

楼主:
求固郎450QS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有知道的吗?谢谢了